[电教] 这种开关能长时间控制空调吗?

楼主(2023-03-08):
当初是这样考虑的:商品房的房间才几平方,一般1P空调也可以了,1.5P空调自带的线也才1.5平方,感觉这种开关应该足够了
现在拆出来发现好像.............

开关处写16X,插头处写16A。这个16X是什么意思?

开关是这种设计的,能不能控制空调开关,毕竟广西只开几个月的冷气。。如果不行,也只能单单使用插排

网友:
绕过开关,不要用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空调启动电流大,而且一般是16A的插头。建议配16A的插座较好

网友:
在触点处容易打火氧化,产生接触不良,烧毁触点

网友:
答案很明确:不能。

网友:
可以控制,就是只能用一回,不能用多了,直接烧起来

网友:
启动电流大的原因,空开可能会比较好

网友:
这个开关你也不会直接启停空调吧?我觉得只是控制送电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制冷时的功率小于1500瓦没问题的。

网友:
能,空调开机电流不大,运行时都闭合了

网友:
1.5p空调肯定能用,这个开关又不是给你做空调启动开关用的,正常长时间停用空调断电用的,现在装修设计这种挂机都是插座都是带开关。

网友:
这个开关带空调有点勉强了,带个灯还可以。电饭锅都不建议。

网友:
这个触点久了会发黑 接触电阻变大 可能烧排插

网友:
使用空调之类的大功率电器,建议不要用带开关的插座。

网友:
1-1.5匹,变频空调放心用,它启动电流小。定频也问题不太。
曾经1.5匹压缩机卡死,启动电流达25A,也正常用。

网友:
跷跷板开关不适合500瓦以上的电器

网友:
不要拿它断开正在工作的空调,关闭空调后再断开这个开关,这样能减少开关的烧蚀。

看触点貌似有镀银,黑了不影响接触电阻或影响很少。

结论是没有问题,但是为了提高使用寿命,建议空调软关机后才能用它断开市电。

网友:
打开开关时空调并不会马上启动制冷或者制热,电流很小。关闭开关时分两种情况,正处于强制冷或者制热,这时功率很大,1.5P的话约1500瓦,对开关不利;空调已处于低频状态,约四五百瓦,或者待机状态,几瓦,对开关基本没影响。
我的结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