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成功点亮冷光线

楼主(2023-03-08):
这是之前的帖子,我重新编辑了一下,成功点亮冷光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在表弟给我的一堆电子杂物里面找到的,有插头,通电不亮,最开始通电两节镍氢电池2.8V,不亮,然后用锂电池4.2V给通电,也不亮,然后上12V,还是不亮,再给25V,还特么不亮,再上38V,也不亮,,,,,,,,,,这,,,,,,,难道本身是通高压之后坏了?今天就切一节拆开看看,截面的字母P的造型,蓝色外皮切开之后里面这个0.9毫米直径,还可以拆开,划开之后里面白色的0.4毫米直径,线没有固定,就像包裹着的,看着像高压的,

网友A:
找到这东西叫什么了,冷光线,发光时候没有热量,驱动需要交流40到220的电压,大概是,汽车上用来装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这东西叫什么了,冷光线,发光时候没有热量,驱动需要交流40到220的电压,大概是,汽车上用来装饰的。 ...

刚刚搜了一下,确实是这个,,,,,还真是高压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这东西叫什么了,冷光线,发光时候没有热量,驱动需要交流40到220的电压,大概是,汽车上用来装饰的。 ...

只有图,这都能找到,还要这么高的电压才能驱动,普通车可用不起!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发光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图,这都能找到,还要这么高的电压才能驱动,普通车可用不起!

淘宝拍图搜索啊

网友:
这个拍图搜索确实很实用。

网友D:
和九几年液晶手表里,都是EL交流光源,只不过手表做成背光板形状,楼主是导线形状。需要40到220v电压,小电流交流驱动器。

网友:
搜过,但是乱搜些出来~不准~

网友E:
这冷光线,老式功能手机很多用这个冷光发光板做背光,省电,光色还好看,只是需要高压交流电才能点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发光原理

高压电致荧光发光

网友:
要赞一下一楼搜索冠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图,这都能找到,还要这么高的电压才能驱动,普通车可用不起!

这个电流很低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属于灯带?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拍图搜索啊

搜出来的是12V的,,我搜过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九几年液晶手表里,都是EL交流光源,只不过手表做成背光板形状,楼主是导线形状。需要40到220v电压,小电 ...

还真不知道,以前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冷光线,老式功能手机很多用这个冷光发光板做背光,省电,光色还好看,只是需要高压交流电才能点亮 ...

这是大缺点,要升压,损耗大

网友:
车里做氛围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压电致荧光发光

谢谢,日光灯管是靠电子轰击荧光粉,这个线看着是实心的,还真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