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密封瓶的钢丝扣,如何自制?

楼主(2023-03-08):
就是下图这种密封瓶
这种钢丝扣,感觉钳子不够力,拧不动。
太细的钢丝又没有约束力。
或者拧出来的变形,根本不对
有啥方法可以拧?
买了个便宜的折弯器,根本不行。贵的两三百真不值得了

综合各位意见。放弃了,不搞了。
一个瓶子也没多少钱。
按照这种直径买了弹簧丝,的确不是老虎钳拧的动的。
以后有方法再更新吧
简单的折弯器也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你就别自制了,这个得用钢丝,制成后需要有弹性,不是普通的铁丝,钢丝你拧不动,对尺寸的要求精度还挺高,一些小直径的弯还很容易断。

网友:
确实,这个真的有难度,钢丝回弹厉害,试过一次,没办法定形。

网友:
先加热定形。

网友:
先加热退火,
弯好后再加热淬火。

网友:
啥都想自制

网友:
手工无法制,

网友:
一般人搞不来,直接买现成的吧

网友:
以前那些箍煲的人会

网友:
一个瓶子几块钱,何必自制,很费事,效果还不一定好

网友:
自制难度较大。

网友:
这种钢丝真难树型,试试5楼退火的办法。

网友:
数量太少,要是有个几万件,可以找定制弹簧的给做

网友:
费这劲干嘛,直接买成品得了呗。自制不一定比买成品省钱。

网友:
这个是机器搞得,又不贵,不如买成品了

网友:
这个很难自制,成品一般是弹簧钢制作的,热处理前定形,然后经过热处理做到有弹性。

网友:
确实这钢丝很硬,不好搞

网友:
这个是加工后,热处理,镀镍的

网友:
这玩意,我看B站的视频,好像需要淬火吧......

网友:
楼主如果想制止得多向巴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