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diy汽车超级电容启动器及maxwell均压板改造教程。

楼主(2023-03-08):
东北的冬天实在是冷!零下三十多度好多车都打不着火,本人的代步车7个年头的,电瓶还是原厂的,今冬出现2次打不着火情况,好在提前借了个应急启动电源,顺利打火。思前想后,还是自己diy一个吧。用着方便,以后的冬天打不着火也不用犯愁了,自己就可以搞定。外壳部分改造有点狼狈,自己用无所谓了,工具不全,好久不做东西了,大家对付看哈。所需物料如下:
1.电容dlcap 2.5v 1400f电容6个 尺寸40*150mm
2.maxwell均压板  1块 (自己切割6串并改为2.4v开启均压保护)
3.外壳(240*160*90mm已更正尺寸,原来的买小了点)
4.20a接线端子10个
5.开关一个
6.4平方bv铜线1米
7.电瓶夹一对
8.10-25电焊快接头一对
9.软硅胶线10²1米。
总计花费120元左右,将所有物料组装好,测量每组电容电压,基本都在2v左右,偏差0.1v,还凑活,本人用的是12v电脑电源充电。
经过3-5日测试,测试地点哈尔滨市,气温6°,启动电容用电瓶充到12v左右可以脱离电瓶启动车辆(充电大约2分钟左右),只不过是没有电瓶那样有劲,冬季辅助启动问题不大,超级电容启动车辆电流120a左右,车型byd  f32015款,起动机参数1.2kw。手机录像时忘记调整参数了,导致数码管电压表看不清。
maxwell均压板接线需要自己用万用表按照下述原件对板进行测量查找相关引脚,具体查看改造图片。此板也可切割小块,每个部分都可以单独使用,看自己切割手法,我是差不多就行,主要是懒!
maxwell均压板是被动保护方式,不改电压的情况是2.8v开启均压模式,此板应该配合原有充电器能控制充电电压,r16/17/18分别为均压板保护输出信号。本人用的电容是2.5v,查阅很多资料对此板改造,使用此板改造需要注意一下电容的一致性要好点,避免有的电容电压高,有的电压低,对于电容超压的均衡电路可以正常工作,mos管q4发热,但是电压还是处于上升趋势,考虑应急启动,影响也不是很大。也在网络查询过,有的专家说超级电容低于10串可以不考虑均衡,不知道对不对。
技改资料分享如下。
maxwell均压板改造均衡电压,主要改动r18a/b/c.......r电阻参数,电路中r18a(丝印30c阻值20k)和r21a(07d 阻值115k)中间点电压,此点连接u1(a-r)保护电压取样ic,
r18参数调整根据公式Vout = (R18+R21)*2.5/R21,
以上是制做电容启动的所有物料及改造电路板资料。因无法上传测试视频,改为gif图片,观察红色电瓶夹胶皮保护套动的那一刻就是车辆启动。

视频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CNQuHWKX4-U6EMDQNtL8g
提取码:zf15

网友:
这个可以的  很不错!

楼主:
那个视频下载怎么还要付积分,怎么设置能免费下载?

网友:
均衡电压是改哪里 呢。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啊,在东北很实用

网友A:
今年正月初二那天,早晨零下30多度,想用车。也是用的车载电瓶和法拉电容,但是也没有启动起来,感觉是油路冻了,不是电源的问题。天气太冷了,对车真是一种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正月初二那天,早晨零下30多度,想用车。也是用的车载电瓶和法拉电容,但是也没有启动起来,感觉是油路 ...

就那几天冷,车子确实是个考验,那个时候我车子还可以着火,之前有2次

网友:
楼把自己摸索的成果分享出来,希望这样的坛友越多越好

网友:
3000F的更粗更猛哦

网友:
上周入手了同款电容,测了单个内阻大概在2.5m欧上下,这样6个内阻大概是15m欧,对比蓄电池除了不受低温影响和体积小以外,几乎没什么优势。

网友:
说实话,超级电容一般情况下一年也用不到几回,平时都是闲置吃灰的!

网友B:
我也准备自己 做一个,没有看到好的方案,你这个电容的不错

网友:
看电容充电后的电压差异很小,没必要用均压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自己 做一个,没有看到好的方案,你这个电容的不错

超级电容选内阻低的,那样的放电电流大,这个内阻大约2mΩ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很实用。

网友C:
没必要用均压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用均压板吧?

其实用不用都可以,一般电压都是在额定电压内,图个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