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漏征拓手机充电头

楼主(2023-03-08):
昨天收到三个充电器:

一个是①征拓18W-type-C充电头,

一个是②征拓65W氮化镓充电头(征拓SuperPort S3一代氮化镓充电器),
还有一个像是安克的,不带外壳,具体多少W不清楚。
插电测试,①插电瞬间有输出马上断线停止充电,怀疑电容坏了~②插电三口均无反应。安克那个直接丢一边了,暂时懒得捯饬它。

感觉第一个更好修,锤子不在身边,拿钳子当锤子砸吧,裹了两张硅胶隔热垫,小心匀称地砸开了口,加上小钢尺慢慢的撬,终于无损拆开了。

外壳设计的挺好,耐摔抗造,

拆开之后发现有一根插脚打过火,一片黢黑,用棉签+酒精轻轻擦拭……发现问题所在了,一根插脚簧片有点问题,接触虚连,上面都有焦糊了……
拆开欣赏一下:

折叠脚机构设计成了独立模块,使用螺丝固定,有一根螺柱碎裂,可能就是他裂了不吃力,导致簧片位移接触虚连,拆掉螺丝和其他零件,单独把螺柱部分拿到厕所……上氯仿融接
几下搞好,趁着晾干的功夫,用小锉刀轻轻打磨掉簧片上的焦糊杂物,用钳子稍微做了点整形。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组装了,装好测试一切正常!一共10块钱,修好这个已经回本了
第二款征拓SuperPort S3一代氮化镓充电器我敲了半天接缝没开别的地方倒是裂开了,没敢继续敲,上微型电锯……从接缝处切开后发现里面灌满了胶,怪不得我拽不动敲不开的 ……从仅有露出的几个元件看可能有电容烧坏了……回头慢慢整吧,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无损拆解?
今天整的挺晚,就先不踩缝纫机翻新按摩椅了
3.8号更新:

翻看论坛帖子,找到了一个拆修征拓同款充电头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708-1-1.html),得到启发,没再费劲拆灌胶,直接检查开口处规格为3.15A 250V的延时保险丝,
断路,电阻无穷大……我是再次捡漏了么,等我买个延时保险丝试试

网友A:
简陋征拓手机充电头?原来是捡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陋征拓手机充电头?原来是捡漏啊。

抱歉没检查……打错了

网友B:
氯仿效果怎么样?主要是强度恢复到什么水平,到ab胶强也行

网友:
哈哈,好早就在小黄鱼看到了,嫌拆麻烦就没买了,卖家标价不高,挺划算的

网友:
把折叠插座焊接成固定最耐用,零几年我修过仿水果折叠插头,也是接触不良烧暗。

网友:
感觉这种折叠的都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氯仿效果怎么样?主要是强度恢复到什么水平,到ab胶强也行

只要时间到位,两头的塑料彼此融合混为一体。理论上说一体的是什么强度,粘好了就是什么强度

网友:
这防滑纹真够防滑的

网友:
看做工不错,楼主捡漏了

网友:
这手机充电头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算是个正经充电器,山寨都爱拿铁块配重

网友(2023-05-03):
用料还可以,可能设计余量不足导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