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1款凯越1.6 爆节温器

楼主(2023-03-08):
      老婆的凯越送给亲戚了,我亲戚开车很马虎也不注意看故障灯。说大概一周前看到机油故障灯亮,但没管,然后就有了一下这档子事。
      我上班中他发视频来说水温爆表了,结果一看水温在最低位所以我也没上心,我说你没启动冷车是在最低位,正常开个20分钟会到中间位置。然后又过一两小时发视频来说刚刚爬上上坡开了很久水温表一直不动在最低位,然后发动机故障灯也亮了,打开引擎盖很烫。这时隐隐感觉要出事了,检查防冻液压力罐一点水都没有了,赶紧让熄火并让他去路边找水灌进去防冻液压力罐,灌水后手机里能明显听到水汽蒸腾冒泡的声音,在灌了大概1升水后发现节温器和软管接头处断裂,我刚说完不要动手碰,然后他就用树枝把断裂的接头彻底的搞脱落了最后一线生机也没了。
     然后就拍了照片分析了下是节温器的塑料接头和水箱上进水管连接的地方断裂了,至于断裂的原因可能是塑料老化,也可能是上坡暴力驾驶导致防冻液管路压力过高,也可能是水温传感器失效导致开锅压力过高再把接头给涨裂。他说刚坏的,但防冻液全没了机油的蒸发了大概1升多,机油尺上都形成油泥了。因此估算肯定坏了超过1个月,水管漏了之后会冒大量蒸汽,我就奇怪为什么他就没发现就这么一直开。
     然后我说那没法开了,找山下汽修厂的人来拉或修吧。由于车是坏在很偏僻的一个山上,他找了一圈也没人愿意上来修(原因大概还是配件要到市里调费工费时又赚不了几个钱)。就让他车停路边,让他自己去汽配城买节温器总成、水温传感器和防冻液然后让他找人或他自己换,换好了至少能让车先开下来去店里再细查,这鬼地方如果叫拖车下去的话没个1000也得800。他上山是因为接了一个工头的活,但这工头实在是个人渣,完全不管,更不要说第二天带他回去修车,晚上又说过来说过去意思是山穷水尽了,我家小孩小时候确实也经常麻烦他家照顾,所以气氛都烘托到这了,只能说我带你进山修吧。
    第二天他买了防冻液和节温器总成(带接头)后,水温传感器感觉损坏的概率不大,从13点出发一直开了2小时才到达,虽然只有50公里,但爬了一座又一座的山,路又烂。幸好出门的时候看了下只有1格半汽油就去加了200油,不然我也得缺油搁路上。开盖后检查老节温器总成塑料都脆了,明显是漏水后开了很久了,再抽出机油尺,倒吸一口冷气,机油尺顶部靠近把手处堆积了一层油泥,估计是机油蒸发后又冷凝形成的油泥,这起码得跑一个月以上才能形成油泥吧,再看机油标尺一点机油都没有,不知道机油烧干了没。只带了大概500ml的机油全整进去,启动后机油尺依然是半点油星都没有,感觉事情有点大了。然后我开始换节温器总成,他沿路拦车求机油,最后也没求到机油,在把加进去的山水放出来加上新防冻液后,热车发现水箱风扇不转,水温一直没到中间位置(差一点点,不管我怎么轰油门),开空调AC后两个水箱风扇能正常旋转但风速不高,感觉是水温传感器坏了,温度不到风扇不启动。热车后机油尺上终于有点机油了,也能从机油尺的管子里溅出些油星。然后就决定开AC让风扇转起来慢慢开下来。开下来后就近找汽修店换了机油机滤,目测放出来大概2L多的机油,但还是明显少于正常的机油量,说明还是高温蒸发了不少机油。缸壁大概率是拉缸了,虽然没在尾气里闻到很明显的机油味。至于水温传感器现场没现货,那就让他回家附近再找其他店修。
总结:汽车有故障灯亮是一定要彻底检查排除故障,水温表要多观察下,如果一直处于偏低一点点也可能会导致开锅和管路爆裂,像我亲戚这次故障原因就很可能是这样。出路途较长或爬山的路程,一定要提前检查下汽车机油、防冻液和胎压。另外抢修一定要带足够机油,什么情况都可能存在

网友:
这老凯越开了10多年了,也该换掉了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的,这要是普通人估计要叫拖车才行,山路拖车得用硬连接才行吧,再加上修车估计费用不会少

网友:
我的车上次也是节温器故障引起亮发动机灯,还是果断换了,这样开着安心。

网友:
节温器故障一定要引起重视,排除故障。

网友:
有的人,只要车还能动,就是没有问题,继续用。

网友A:
  送的  都不当好东西 反正不是自己掏口袋买 不肉疼

  远离 事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的  都不当好东西 反正不是自己掏口袋买 不肉疼

  远离 事逼

确实……

网友B:
看着油乎乎的,凯越的气门室盖漏油也是出了名的。

我前几年买了辆二手凯越,感觉水温升高慢,就自己换了节温器。结果还是那样,度娘一查好像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油乎乎的,凯越的气门室盖漏油也是出了名的。

我前几年买了辆二手凯越,感觉水温升高慢,就自己换了 ...

我自己换过一遍气门室盖密封垫片,也就能挺个半年,半年后照样漏,建议他换成铝合金气门室盖,再战三四年没问题。升温慢可能是节温器开启温度太低了吧,过早开启大循环导致升温慢。只要不是北方我觉得没太大问题

网友:
听到不少爆缸的凯越,我福克斯卖给一个本地的,他之前接了一台凯越修怕了,后来买了我的福克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的  都不当好东西 反正不是自己掏口袋买 不肉疼

  远离 事逼

这个是事实,所以很多时候别人向我请教一些相对专业的问题我就直接说收费,因为白送的人家当你放屁…

网友C:
听说别克的水温很高,

网友D:
楼主是土豪,车都随便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土豪,车都随便送人

打工仔,还份人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别克的水温很高,

偶尔开过几遍,水温应该算正常吧。但确实网上搜到很多节温器坏的 这款车

网友:
节温器坏了要是常通还好,无非就是水温升得慢,就怕不开,那就会水温高。

网友:
还好是合资车,保有量也大,否则配件都慢配对

网友:
水温表差一格不到中间就应该注意,我上个月刚换的节温器,拆开一看果然是打开的。一直都是大循环肯定水温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