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低成本自制千安级电流测试仪

楼主(2023-03-08):
如题,10元钱搞定。

楼主:
是否可行,大家讨论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否可行,大家讨论哈。

近来喜欢胡思乱想,想到点子后马上画草图上传,为自己留草稿,也让大家共享和互动。

网友A:
1mΩ----1000A----1V
那么是测量损耗1000W。
感觉有点搞笑。
估计用高精度的运放,检流电阻用0.01mΩ(是否要用金属电阻率计算一定长度的导线得到),那么损耗降多点不好么?
10A的电流容易得到,0.01mΩ上的压降0.1V也容易测量,那么0.01mΩ也不难得到吧。

网友:
采样电阻的功率是 电流的平方 乘以 电阻 , ,,,,
感觉大电流测量应该像钳表的方式, 用感应的方式来测量.

网友:
千安级?这是要测什么?哦,准备测点焊机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Ω----1000A----1V
那么是测量损耗1000W。
感觉有点搞笑。

老邓讲得有理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邓讲得有理哈

瞬间让一段1mΩ的导线承受1000w的功率没啥大问题。

网友:
哈哈,1微欧差不多,检测电阻可以烧开水了

网友:
没有实际意义,民用电流20A撑死了。再大,估计就是工业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瞬间让一段1mΩ的导线承受1000w的功率没啥大问题。

早几年用A4纸写下的奇思乱想有百几页,放在老屋白白发霉烂掉,很可惜。现在把一些想法上传上来,让论坛替我保存,永不发霉,又能让大家互动,何乐而不为?

网友:
粗略计算电流可以通过检测两条焊针之间镍带的电阻,通过运放放大,送入单片机AD口显示出来。但是只是参考值,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超大电流都用霍尔

网友:
上哪去实验呢?话说都上千安了,谁还会在乎这点钱呢?

网友:
临时用的话,比如,测量一下汽车启动电流,还是很管用的,好评。

网友B:
千安级的电流,大家还真的想不到自己见过

据做电动车控制器的人讲,其实一般的电动车电流都是千安级别的,但由于调制频率论M,所以你感觉不出来它有那么大。

一般两轮电动电池电压48V,电机和控制器连同导线在控制器导通的时候也就几十毫欧电阻,千安电流根本就不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安级的电流,大家还真的想不到自己见过

据做电动车控制器的人讲,其实一般的电动车电流都是千安 ...

电动车哪来这么大电流,定子线圈本身电阻差不多欧姆级别了,最多电机启动瞬间有个大电流,百A左右最多了,正常工作也就十几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安级的电流,大家还真的想不到自己见过

据做电动车控制器的人讲,其实一般的电动车电流都是千安 ...

电动车的电流是达不到千安级的,否则他的驱动场管会死直直,百安级的吧

网友:
直流检测用霍尔吧?

网友:
1000A,工厂企业才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