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社员』拆精创rc-4温湿度记录仪

楼主(2023-03-08):
      一个精创的温湿度记录仪,本人不会使用,就是拆开分解,顺便清清灰尘。
      这款貌似只有温度功能,没有湿度测量,功能介绍是这样的

外形

miniUSB接口,有挂绳孔

2450电池仓,侧面有外接探头插孔

拆除4颗螺丝,分开上下盖,里面有品牌logo,abs材质

电路板有2个螺丝和2个卡扣固定,下面是版本号及芯片等等

这个玻璃封装的就是测温元件吧?叫什么?

背面,有一个插接的蜂鸣器

全家福

插电试试,温度和手上其他两个温度值不一样,显示偏高了3几度,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介绍是有校准功能的,暂时也不研究先了,目前没有使用需求。

纯拆解,工作原理不甚了了,感谢大家的围观指导。

网友:
价格不便宜

网友:
那个F什么的是单片机吗

网友A:
CP210X系列USB转TTL芯片就是说有UART通信功能,能通过上位机读取温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210X系列USB转TTL芯片就是说有UART通信功能,能通过上位机读取温湿度?

对,可以连接电脑,有专门的客户端软件,可以看温度变化曲线

网友B:
客户端软件可以调校 温度偏差。这种产品是适合监测所测环境或物体温度变化的,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内的温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端软件可以调校 温度偏差。这种产品是适合监测所测环境或物体温度变化的,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内的温度变 ...

讲解专业。
也有人应用在冰箱维修的场景。

网友:
谢谢分享,好像还有一种一次性的加密温度记录仪,是防篡改的,按停后数据就写死了,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
原来是冷链物流用的,维修空调和冰箱也可以用。上位机等软件开发值钱。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记录16000点的数据,导出看曲线还需要配套的软件啊。

网友:
就一个温度计,贵的应该是联机软件。

网友:
买过精创其他款式的,东西差不多,感觉做得还可以,但小贵。注意虽然电池盖有防水圈,其实并不怎么防水,如果泡在水里,可能进水。我买来是监测温度用的,看看夏天车里能到多少度,最高点在什么时候之类的。
一般也不是维修用的,成本太高,主要是给冷链运输监控的。那些对温度敏感的产品,比如疫苗、高价值的冷冻食品等,在运输过程中要求全程低于某个温度的,怕司机省油没开制冷机,就丢一个这玩意在货物里,到了目的地再读出数据,就可以知道路上有没有超过限制温度。为防止司机半路上把记录仪关掉,可以设定启动后不能停止,更狠一点还有一次性的型号,外部整体密封,电池都没法抠,然后一旦启动就不能停,只能插电脑上读取数据的。
在电子记录仪出现之前还有种机械记录仪的,大概结构就是双金属片指示温度,指针上有个小笔尖,记录介质是纸带,靠发条驱动,记录开始后发条卷动纸带,温度就像心电图那样画出来。这东西很贵的,好几百一个,那电子式的相对来说就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