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 米家手持无线开关 遥控器

楼主(2023-03-08):
从海鲜市场买到个这玩意,
没想到米家无线开关居然还有手持的,
放在床上再也不怕误触发了,

尺寸92*40*15mm
拆解开始,上图

正面

背面

打开电池盖,有电源开关

内部,6个按键,每个按键有单击和长按两种模式
指示灯是两个RGB灯珠,分别指示6个按键
采用的是2032纽扣电池供电

主板背面

芯片特写,采用的是米家MHCB09P-B的芯片,
查看官网资料得知,此芯片为米家最新款得的小体积低功耗芯片,板载天线

米家APP里的设置

按键记录

联动设置内容,

总结:性价比不错,适合在床上使用,茶几上放一个也不错!

网友:
这意思是可以四个键控制很多其他米家设备了?挺不错

网友A:
这咋看着不像是米家的风格呢,虽然内部使用的小米的芯片,但整体壳子上没有米家和小米的任何logo,估计是第三方生产的吧。

网友B:
这个就是拆机(或者是那些做智能开关的小厂某种原因流出来的)智能开关上的小米蓝牙芯片模组自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咋看着不像是米家的风格呢,虽然内部使用的小米的芯片,但整体壳子上没有米家和小米的任何logo,估计是第 ...

是吧,好在价格便宜

网友:
好奇里面还有7、8两个

网友C:
备用的两个按键怎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备用的两个按键怎么用呢

可能是另一款8按键的,用的同一个模具,看壳子下面还有个23A的12V电池槽,按键胶皮只生产8个的节约开模费,剪下来的按键也没什么用,丢了不环保,就留给用户自己处理了

网友(2023-06-21):
很不好意思 这个遥控器是我出的思路,中亚做的,我测试版用的是飞线双键和6键,这种手持比较舒服,但是这个6键的有缺陷,长按时间太长,不支持双击,再就是信号有点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拆机(或者是那些做智能开关的小厂某种原因流出来的)智能开关上的小米蓝牙芯片模组自己改的 ...

用的的是平头熊(PTX)的模块支持米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咋看着不像是米家的风格呢,虽然内部使用的小米的芯片,但整体壳子上没有米家和小米的任何logo,估计是第 ...

用的的是平头熊(PTX)的模块支持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