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来个2.8元美耐特小电磨改调速(另一种办法)

楼主(2023-03-08):
看论坛也跟风上车了两个小电磨

价格便宜,弄点小东西还是方便的,看到坛友们都在改调速,我也来凑下热闹。
主机8139坛友已经拆完了,我就不拆了。直接拆电源,这个是美耐特的电源,坛友测试这个电源体质稍好,就拿它开刀(外壳卡扣的,可以无损)

电源很单薄,芯片CSC7203.后级光耦+稳压管反馈。第一次看到这个小电源感觉挺特别的,它没有辅助绕组,也就是说这个芯片没有独立供电,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应该是我孤陋寡闻)这个芯片不用,应该就是为了这种小功率可调准备的,因为正常电源电压调低后辅助绕组电压会降低,芯片供电不足会不工作。这个就没有这种顾虑了

再说一下这个芯片是12V1A的芯片,就是12W厂家标的2A,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
不管前级知道不用顾及最低电压了就好弄了,翻库存找TL431

拆掉后级稳压二极管,测下稳压值

用TL431替换稳压二极管

图中R1不管,原电原上有个271(270Ω)电阻正好里利用(不用动),R2用B10K电位器,计算R3大概2.6K(实际使用的是2.7K)

TL431这样焊上,取代稳压二极管位置(如果能焊上,稳压管不拆应该也不影响,而且能钳位最高电压)

R3(2.7K)这样焊上

我这个10K电位器是假的吗,最大只有9K左右,所以在电位器上串了个1K电阻,提高最高电压,最低电压没那么低了,影响不大。

电位器一脚焊在电源正极,另一脚焊在TL431第一脚(上图中电位器有两脚是短接了的,所以焊在两边也可以)

然后外壳打孔

测试3.5V到12V可调,达到需求

打胶固定安装

测试视频

改装完成了
另一款电磨的电源我也拆了,电路差不多(质量比这个还差一些),都一样改法,只不过空间小,估计要用贴片的TL431

这种改法是调压,低速时电流低扭力也低,而坛友用控制板改的是占空比调速,应该要比这种好一些,不过这种东西本来力量也不大,玩玩就好
最后,改装需谨慎,炸机我不管(涉及到高压,非教程)

网友:
都被你们玩出花儿了……

网友:
牛,调速都出第二方案了,之前那个调手柄,这个直接调电源

网友A:
这玩儿配件 才贵。

网友B:
好办法,但是我选择用我现有的可调电源了
这个电源还是算了,吃灰就好,不值得我改

网友:
科麦斯:来来来,你来上班吧

网友C:
坛友硬是把豆腐渣整成了红烧肉,小电磨都快被整出万紫千红了

网友D:
虽然没什么用,但是顶你!

网友E:
我觉的555调速更合适点,电源也不用改造-因为电源本身体质就不行,还不如直接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F:
改得不错,也得多亏电源内部空间够大才行。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也想去凑个热闹,点开一看,现在12W的裸机优惠后要5.8元,
找不到楼主这款18W的裸机优惠后2.8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儿配件 才贵。

单买配件确实比电磨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办法,但是我选择用我现有的可调电源了
这个电源还是算了,吃灰就好,不值得我改 ...

估计我也是插可调用,改完也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硬是把豆腐渣整成了红烧肉,小电磨都快被整出万紫千红了

还不是都被你带的,三天两头就发点羊毛,不薅感觉自己赔了一个亿

网友:
这个电源用的方案真是成本极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的555调速更合适点,电源也不用改造-因为电源本身体质就不行,还不如直接换个好点的电源。 ...

确实pwm会好点,而且我这个最低速也挺快,扭力还小,就当玩吧,其实真正需要小电磨的应该也不会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没什么用,但是顶你!

虽然我的回复没什么用,但是谢谢你

网友:
都是8139猴哥把大家给带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得不错,也得多亏电源内部空间够大才行。

嗯,而且他这个电源芯片改调压也方便

网友:
这个看着改的方法比较简单,值得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