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根直导线,走的交流电,上面缠绕几圈导线,不能测出来感应电。

楼主(2023-03-08):
我肯定那根线里面是有电的,是不是我外面缠绕的圈数太少了?
我的需求是找零线,这一排开关都是1p的,只控制火线的通断,我想找到其中一路开关对应的零线,我这个方法看来是不行了,请教坛友还有什么方法?零线全部解开太麻烦了

网友:
电流大小也有关系,查电磁感应公式,看看那几个影响因素,就能更好针对性的实验了

网友:
能感应出电来,就要看表的灵敏度了

网友A:
我猜线本身的电流小加上你这个线圈匝数也少,感应出来的不多。换个电流钳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线本身的电流小加上你这个线圈匝数也少,感应出来的不多。换个电流钳表应该就可以了。 ...

没负载用表测是零

网友:
你应该用钳表

网友:
圈数少,表不够灵敏吧

网友:
用感应电笔吧,很方便

网友:
磁通方向不对吧?人家磁环是这个方向线圈垂直磁通方向。

网友:
如果零线也是从这里出去的,估计能找到,当然,最好是用钳表

网友:
如果是无损检测,很难,不知道感应电笔能不能测出,因为零线内部也有电流,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电笔前绑个或焊个针尖,扎进去测

网友:
我没理解,“我想找到其中一路开关对应的零线”,既然只是控制了火线,零线就是没有控制,没控制不就是并在一起?
你是不是想找到这一路开关火线过去,然后回来回路的零线?
于是你想,一路路打开,哪一根有电流就是哪根?

零线全部是并在零线排上的,全部取下来很难吗?取下来用万用表量个通断的事。

网友:
楼主这么弄测不到电流,给你个示意图吧,得有铁芯沟通磁路,电流表才能得到电流

至于找出某火线对应的零线的方法,用钳形表最方便了:就是只 接通一路负载,钳到哪根零线上有负载电流就确定是哪根了,或者火零同时钳入而表指示为零也可以找出对应零线。

网友:
钳表或感应电笔

网友:
这个应该是要感应磁场吧,加上铁氧体应该要大很多。

网友:
用钳形表吧

网友:
圈数太少,你的万用表测不到,你看看漏电开关里面的互感器线圈有多少匝就知道了,拆个废旧漏电开关取下互感器用吧

网友:
这样要能测试出感应电流来,那就不是这个范畴了。

网友:
你或者用交流G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