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位老司机都飙到180了小弟也不甘落后

楼主(2023-03-08):
大家都在薅羊毛小电磨俺也不能自拔啊,看着都是拆机子还没拆电源的这不我就来了吗,摸着电源接缝挺紧的以为是超声波焊接的直接上大锤,草率了结果是卡扣结构破相了用胶水粘上吧呜呜呜,拆开大失所望只能说可以用吧虚标严重,主芯片csc720312瓦的标配变压器小整流管也是小得可怜后级加了个电容电机不易起电弧,电源壳子上面下面都有小龟表识这个小龟是个什么鬼?不过想到几元钱还反撸三元店家也是够拼的了算了就不接人家老底了哈哈哈

网友:
一分不要还是不错

网友:
壳子里面写的小龟……新奇

网友:
给你点赞,拆机图看过很多,电源只有你拆了,谢谢!

网友A:
摸着很紧就以为是处女了?

网友:
买了个东成的,会不会上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摸着很紧就以为是处女了?

也可能是石女更可能是烧火棍

网友B:
实付0元,怎么做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付0元,怎么做到的

叠加无门槛红包

网友:
不错不错,也出手了

网友D:
撸了个就像震动棒一样,另一个科麦斯夹头就很正

网友:
拿到手,这个电源没有用过。一看肯定不行

网友:
里面够简单的

网友:
做不到楼主这个价啊,只有两元多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了个就像震动棒一样,另一个科麦斯夹头就很正

换个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叠加无门槛红包

无门槛红包又怎么来的???从来没在TB上领过红包什么的

网友:
这个电源适配器做工比科麦斯的好一些

网友:
为什么你们这么多无门槛红包

网友:
这个电源有过载保护,如果按住电磨,1秒后电源指示灯就灭了,断电,过一会又恢复了

网友:
电源只有你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