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浦科特M6S的固件存储方式

楼主(2023-03-08):
前几天30元淘来的一个坏盘,今天到手了看到这里有个熟悉的芯片。
winbond这个八爪鱼好像是个存储芯片,这个是用来单独存放固件的吗?
以前马牌SSD可以通过30分钟进行恢复,一直觉得很神奇……
如果固件刷进NAND了,NAND错误了,固件应该不能恢复……
难道存放了一份备用固件,可以在通电的时候由SSD内部指令进行再次刷写固件纠错吗?

网友:
所有的马牌主控,都有这个小元件。我的理解,是个ROM,保存1个基本BIOS功能集,没有固件的而时候就靠它进行操控,比如固件写入。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30分钟大法感觉也不一定依赖这个SPI,因为SSD或者U盘主控内部有个出厂时就写好的bootloader(也就是所谓的ROM模式),它会从NAND的指定地址加载完整的固件,而30分钟大法是重建FTL表的过程,正常的FTL会绕开固件区,因此在FTL丢失的情况下主控应该也能从NAND加载固件。

网友:
手里有个这个256G好盘,写入量1T

网友:
你要这么说的话,机械硬盘也是这种存储方式,PCB上有ROM,盘片里有固件。ROM是告诉主控怎么认盘的,固件是告诉主控这个盘里有几个磁头,哪些磁道能用哪些不能用的

网友:
30分钟大法跟这个没关系  我有一个没有这个外置  它也能自己复活了   应该是5楼说的差不多  667h主控  在磁盘管理那都只识别4m了(rom模式) 坏了懒得拆下来  过几天它自己复活了    有大神说是主控一直在纠错  重建  闪存差的纠错不回来  基本就没了

楼主:
这盘,初次插上去没有被识别,拆开之后清洗了一下,居然成功识别了。
写入量也很低,PE次数27次,但smart里面显示不到4TB。
然后悲剧也来了,原本里面有个Windows系统,我先升级了固件到1.09,
想着继续通电让它纠错,然后又开着HD的错误扫描,结果在92G的位置就出错,原本全绿0错误的,变成现在的样子。

大概是因为没有清空盘内的数据,进行安全擦除原因,备用块使用了320,老化块计数暴增了……
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来了一次重伤……

手里好多盘要么是CRC错误,要么就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异常计数,0错误盘真是越来越少了……
看着真是碍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盘,初次插上去没有被识别,拆开之后清洗了一下,居然成功识别了。
写入量也很低,PE次数27次,但smar ...

让它跑两圈,主控应该就会把备用块顶上了,就不会报红了

网友:
不孬,8颗单颗32G的tsop封装东芝正片颗粒
关键价格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它跑两圈,主控应该就会把备用块顶上了,就不会报红了

跑了一圈后,坏块和老化块没有增加,应该是稳定下来了。

网友:
那会买的128  花了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