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时光积木 J1 金福利多闹钟拆解加装8025T

楼主(2023-03-08):
时光积木 J1 金福利多闹钟拆解加装8025T

网友:
有没有大佬能提供空气果换8025的教程啊,找不到晶振啊

网友:
要求高可以这样改!     我用了一个多星期了没感觉时间是不准啊

网友:
就剩余一个铃声了,这个铃声太难听了,怎么换

网友A:
请教楼主,也买了J1的,一定要改xc6206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也买了J1的,一定要改xc6206吗?

好像不用,

我直接在楼主标的3.3V处加的3.7V锂电池,用了一个多星期也啥事没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用,

我直接在楼主标的3.3V处加的3.7V锂电池,用了一个多星期也啥事没发生 ...

适用电压值可能比较宽泛的,有时间了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也买了J1的,一定要改xc6206吗?

xc6206  8分钱一个

网友C:
换8025前后的电流大小有检测吗?

网友:
它来了,它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8025前后的电流大小有检测吗?

电流0.49UA

网友:
不错,又一个对时间要求精准的坛友,过段时间看看,准确度如何

网友D:
原来的时间不准么

网友:
换锂电,改8025,电子钟到手标准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时间不准么

我买的J1好像一天慢1秒左右,好像还不到1秒吧,看大神推荐xc6206,找不到和1117同样封装的6206,买的sto-89封装的,用了三根线接上,加了个4056模块和一个18650。原来的1117,压差大约1伏,电池得4.1伏以上才行,充电用不了几天就不显示了。6206看说明大约输入输出0.2伏左右,电池估计3.3伏以上就行,换上6206,用的2200的18650估计能用上多半年了吧,也是跟着大神胡搞

网友:
改的漂亮,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改了3个闹钟,第一个改8025时也用了块小板,后面的就直接焊了。

网友:
这sop14的板子挺好用,我也买了一堆,焊接也比直接引脚飞线方便,不怕被拽断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也买了J1的,一定要改xc6206吗?

不用改吧,锂电池直接街道1117的输出端也能用,就是电压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