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新买的金士顿U盘,测不出来,大佬指点指点

楼主(2023-03-08):
大佬们看看,用什么量产工具可以量产cdrom
新买的测不出来

网友:
sss主控好像没啥办法

网友A:
放弃吧   SSS   有点。。。

即使是  群联的主控   量产出来    兼容性也不是很好

2251-07的主控     量产成功 (系统安装盘)     4台笔记本  2台能识别    2台不能

2251-61的主控     量产成功 (系统安装盘)     4台笔记本  都能识别

2251-19的主控     量产不了

4台本子    有2010以前的一台     2015-2020年的三台   笔记本品牌包括   联想 和 惠普

使用过的兼容性最好的(很多电脑都能识别)主控是   慧荣   3257    ,各种品牌电脑   组装机   笔记本  都能识别。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发过贴,这货写入才10MB/S,不过读80左右,最多能作PE盘。

网友:
想要做成PE盘吗?不一定要量产的,有很多软件可以实现功能,比如:微PE、Rufus、ventoy。

网友B:
主控6137...无法量产...
闪存,HVKKFJJ,群联降级,东芝8T24...
反正3S主控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6137...无法量产...
闪存,HVKKFJJ,群联降级,东芝8T24...
反正3S主控无解

大佬知道 HVKLFJJ 这个丝印对应的铠侠料号吗

网友:
这个19年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   SSS   有点。。。

即使是  群联的主控   量产出来    兼容性也不是很好

感谢大佬指点,马上买几个慧荣3257来玩玩,嘿嘿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量产成CDROM…

网友:
不做原系统镜像没必要作CDROM,也可以通过调用镜像文件实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马上买几个慧荣3257来玩玩,嘿嘿

3.0推荐3267

网友C:
3281吧,兼容性,读写速度都不错,还有一点4K。哦,tsop只能用黑片工具,没有4K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81吧,兼容性,读写速度都不错,还有一点4K。哦,tsop只能用黑片工具,没有4K ...

3281的CD启动兼容性怎么样呢

网友:
3S主控加tsop黑片简直就是电子垃圾,买他何用……

网友:
做CD启动?要不没啥用,装原系统,PE也可以

网友:
66666这么容易坏的?假的好多这玩意

网友:
这个U盘貌似是库存的货。

网友:
SSS 主控放弃吧。目前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