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肯TF861S代替BT151 500R可行吗?可行,顺便加装散热片。

楼主(2023-03-08):
电脑电源等PC配件上很难找到单向的可控硅,偶尔在某松下代工的柯美机器上发现了一个tf861s 的三肯单向可控硅。很多电动车充电器都坏这个BT151,我就把自己的江禾充电器的151给换了,顺便加装散热器 上是我第一次改造江禾充电器的链接。

原充电器用料。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8052-1-1.html

第一次改造。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8775-1-1.html

这个国产的BT151没有散热片,隐患。。。于是我换了TF861S打算加装散热片。选了不少找了个合适的别了下脚,磨了磨腿上去了。。

我想三肯的可控硅应该比国产的品质要好吧。测试一个充满电的电池一切正常转绿灯。

楼主: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谁家的BT151,那么的多。。。反正肯定不会是NXP。

https://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BT151-500R

下面是三肯TF861S的数据。

https://pdf.ic37.com/SANKEN_CN/TF861S_datasheet_398455/#view

网友A:
三肯的肯定比国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肯的肯定比国产的好

电脑电源和其他电视机电源板里面很少见到三肯的管子,日本品牌的打印机能经常见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电源和其他电视机电源板里面很少见到三肯的管子,日本品牌的打印机能经常见到 ...

三肯在音响里面还是经常能见到的,电源板一般都是英飞凌、东芝、仙童、ST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肯在音响里面还是经常能见到的,电源板一般都是英飞凌、东芝、仙童、ST多。 ...

有个很有趣的事,我拆的打印机电源板几乎见不到英飞凌,st,仙童万代和安森美等管子。。三肯,富士电机,罗姆,东芝还有瑞萨 NIEC和NEC等日系非常常见。

网友(2024-03-14):
三肯进口质量远比国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