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PHILIPS 55PUF6023/T3电视机

楼主(2023-03-08):
故障是开机背光灯闪了下就保护了,用表量了下背光灯开机时的电压,会快速下降,保护关机,查了下资料说是灯条问题,马上下单买配件维修,这已经是第二次坏了,第一次坏了,拿去修理店修好用了一年多,花了几百大洋,这次主要是练下手,觉得修两次没什么价值了,修好当备用机,修不好进废品站

网友:
把背光电流降低点延长寿命

网友A:
这是飞利浦授权而已,没一点飞利浦的风格

网友:
恭喜朋友完美修复!

网友:
飞利浦显示器倒是不少,电视第一次见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飞利浦的有广告吗?

网友:
都是代工的吧!上段时间换了台32寸的灯板。好像没广告。

网友:
完美修复,还能再战两年

网友(2023-11-04):
跟我的55寸这个电视电路板有点区别,像上面说的 最好去掉一颗两颗限流电阻把电流弄小点 ,这样就不容易烧了。我的是只能最低背光 调不上去

网友:
可以把并联的背光限流电阻去掉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飞利浦授权而已,没一点飞利浦的风格

租用商标的贴牌产品

网友:
换上灯条,调小背光电流,就可靠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