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二手中兴2400(4.3)空载运行5分钟左右炸机了

楼主(2023-03-08):
大神们,我从小黄鱼上买了一台中兴2400(4.3)电源,试机的时候,空载运行了5分钟左右,啪一声炸机了,刚拆了外壳,粗略看了看没有明显炸元件的地方,我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维修呢?

网友A:
你得先搞张图。。。
先查高压滤波电容电压正常不。。。

网友B:
好多人被这个机子坑了,很容易炸机

网友C:
买的改好的吧,别人改的你能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改好的吧,别人改的你能相信

没改过,是原机,拆开之后也没有维修过的痕迹,就是空载试机5分钟左右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人被这个机子坑了,很容易炸机

不是说非常抗造嘛,我这个是原机,没改的,空载运行都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搞张图。。。
先查高压滤波电容电压正常不。。。

晚上再完全拆开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D:
快递震动造成哪里虚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递震动造成哪里虚焊吧?

昨晚认真检查了,刚开始接入市电,机器无法开机,灯不亮、风扇不转、没有任何反应,但450v大电解有直流300电压,根据网上一位前辈的维修案例,初步怀疑是辅助电源损坏,排查之后发现R38、R82电阻明显烧坏;

更换了R38、R82同参数电阻,接市电后,还是无法开机,灯不亮、风扇不转、没有任何反应,测试450v大电解,居然300v直流也没有了,sb3、sb4是有230v市电的,4个65F6150管子在板测量情况:1和3脚阻值都是5.1欧,2和3脚无短路,管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板测量450v大电解,容量显示为0L,以为是坏了,取下测量又是410UF,容量降低了60UF左右;

现在不知道怎么排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认真检查了,刚开始接入市电,机器无法开机,灯不亮、风扇不转、没有任何反应,但450v大电解有直流30 ...

桥堆…………

楼主:
检查过了,桥堆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桥堆是正常的

保险丝完好的话电解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险丝完好的话电解没电压?

是的,保险丝、桥堆都是好的,450v大电解在板测量容量显示0L,取下测量是410uf,容量少了60uf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保险丝、桥堆都是好的,450v大电解在板测量容量显示0L,取下测量是410uf,容量少了60uf了 ...

换个试试…保险和桥堆好的话不应该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试试…保险和桥堆好的话不应该没有电压…

换货太麻烦了,还是想自己尝试修一下,顺便涨点知识

楼主:
保险管、桥堆、管子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没有pfc吗?

网友:
没有主电压,这个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