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台达ESR-4856GC电源,不知道是否首拆

楼主(2023-03-08):
疫情就这样了,准备周游列国了,准备一些设备,首先电源是必须的,房车生活离不开它,也看了网上许多方案,最后从方便、经济、安全考虑,选定用48v电源方案,首先得准备一个12V升48v隔离升压电源,利用汽车发电机给电池充电,再整个220v交流转48v直流大功率充电器,至少50A的。最后再有条件准备个太阳能板MPPT辅助充电。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这是我的设想,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予指导。

好了,最后进入主题,手头有个台达ESR-4856GC电源,拆开给大家看看,准备改大功率电流电压可调的充电器,希望高手能给予指导。。。。。

本人能力有限,希望能得到朋友的指点,再次谢谢大家,有结果就继续发改装图片。

网友:
真牛逼,敢四处飘荡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

网友A:
直接买个车载的48V发电机不香吗
发电机只用加一个皮带轮就好了。

或者是直接替换了原车的发电机,然后找一个新能源的DC-DC降压到12V来供应原车12V电路。

网友B:
真巧啊,2016年安装过这个电源,通信电源
你缺个机头,缺4块12V电池或者1块4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车载的48V发电机不香吗
发电机只用加一个皮带轮就好了。

考虑过此方案了,费用比我这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巧啊,2016年安装过这个电源,通信电源
你缺个机头,缺4块12V电池或者1块48v ...

哈哈。。。你手头还有多余的通信电池吗?

网友:
这电源用料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手头还有多余的通信电池吗?

8节12V150AH汤浅够用不

网友:
电源确实不错

网友:
这么多变压器,

网友:
电路板看着太复杂了。

网友C:
直接淘个好品牌的UPS电源,还稳定耐用

网友:
这电源不是一般的牛啊,非常不错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一看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节12V150AH汤浅够用不

300AH肯定够了,但不是锂电池吧,遗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淘个好品牌的UPS电源,还稳定耐用

通信电源是做的最好的电源了,航空航天电源除外

网友:
感觉输出电容不够,毕竟50A的输出电流才用63V470UF的电容4个,太少了

网友:
送电启动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电源太牛了,2500w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