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机头要200多块钱,不便宜。。更新了。

楼主(2023-03-08):
花了360大洋,铜线电机,30L的,还是当时铜价便宜的那时间,收到一年用到次数很少,(业余好玩,非修车,非木工。)但还没到一年就坏了,(在质保期内),是定子线圈烧了,当时发快递过去要了我68元运费,没过多久又烧了线圈,真的没办法了,想维修也难倒了自己,返修退换运费伤不起,好烂的牌子。

网友A:
烧电机有点不正常啊

楼主:
定子是废了9牛2虎之力才拆出来,用刀刮下确认是铜线,但就这么坏了。

网友:
我的也差点烧了,买了快7年了,有时候插头不稳,就好像堵转一样,有点冒烟,后来我把插头线和开关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电机有点不正常啊

线圈匝数少了,励磁电流太大

网友:
返修的废油都够黄鱼淘换个气泵换上了。

网友:
找个电机店重新绕一下,或者直接重新买一台算了!
看损坏点应该是漆包线质量不好匝间短路了,如果是过载的话应该整个线包发黑!

网友B:
铜线应该很耐用的在本地修理一下看看。

网友:
我开说这个竟然3XX。看来不太行。。。
这玩意客人用处也不大啊。。。

网友C:
这种气泵一定要零气压启动,不然就会堵转,烧坏电机!例如正在打气突然断电,再启动就会堵转,一定要等到打够了气压自动排气才能断电。

网友:
可能是负载太重,尝试降低压力值。

网友:
这个有问题,伤不起

网友:
在隔壁看到完全相同的帖子

网友:
有同款,网店仓库自提的。一年半了 烧倒是没烧 噪音巨大,平时吹吹灰,偶尔带一个小型的丝印机 刚开始还行,现在动不动过热保护。 换了个两机头的,一启动噪音巨大,不过听起来挺带劲的。

网友:
铜线的还不 错,可以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气泵一定要零气压启动,不然就会堵转,烧坏电机!例如正在打气突然断电,再启动就会堵转,一定要等到打 ...

那真麻烦,学习了,谢谢。

网友:
那真麻烦,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线应该很耐用的在本地修理一下看看。

铜价不便宜,加上手工费,修估计2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铜价不便宜,加上手工费,修估计200

那有这么高,我们厂修过几台废铜线都是给老板的一般750瓦以前90-100元,去年底12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这么高,我们厂修过几台废铜线都是给老板的一般750瓦以前90-100元,去年底120元,。 ...

这么便宜啊,去年公司有个小电机烧了要重绕,送过去老板说不划算让重新去买个新的,估计可能收费得200往上进300,不然应该不会说那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