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堆电流表修改量程

楼主(2023-03-08):
家里一堆电流表量程太单一,改变了一下容量

网友A:
可以用 换档开关实现一表多档

网友:
通过并联不同的阻值而达到不同的电流

网友:
  家用可以留个量程300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换档开关实现一表多档

开关有接触电阻,会影响电流值
以前改过一个,用了一段时间后,mA档的就不准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数字表呢。。。。。

网友C:
我有大电流的怎么改小呢

网友:
表底显示值好像不一样?修改一下可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有接触电阻,会影响电流值
以前改过一个,用了一段时间后,mA档的就不准了 ...

采样电阻串联,多几个端子就可以不用开关了,不影响精度

网友:
搞一排挺来劲啊

网友:
还得人为换算量程!

网友:
有些表刻度不好换算

网友:
以前改过分流器都自己做

网友:
表刻度盘上的数字用酒精擦掉,油性记号笔重写就行,就五年就干过这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大电流的怎么改小呢

拆掉分流电阻就是了。

网友:
再做复杂一点,一块指针式的万用表就产生了

网友:
冰洁不同的分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大电流的怎么改小呢

大电流的一般都有电流互感器,把互感器拆掉,测一下表头的满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