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怎么选择

楼主(2023-03-08):
今晚8点大有的DAG7只要109,还是买博世的660?有用过的推荐下哈。家里原来有个芝浦的,声音大的不得了,没切一会儿就烫手,拆看一看太心酸了,打算买过一个。

网友:
35块钱那个

网友:
家用的话,大有足够的。我的是大有

网友:
博世660不能要,它的锥齿轮是直齿的,噪音更大了,角磨机上这种齿轮已淘汰了,现在的角磨机都是用的弧齿锥齿轮。

网友:
家用,插电的东成就可以了。电池的都不抗用,这玩意是耗电大户,除非是野外没电的地方用电池的。

网友:
PDD上高一旗舰店在卖70多块的角磨机,可以试试看

网友:
如果是锂电的大有合适,配件便宜,,插电的博世啥黑科技要660

网友:
看自己需求

网友:
我买的二手的牧田,转子烧了,然后换上原配的,至今工作都没有温度冰凉的。这个就没有普遍性了,,还有个威克士好的

网友:
怎么选???看你的荷包选啊。

网友:
楼主的要求是声音小还要不太热,这样非锂电池角磨机莫属了,锂电池角磨机本身转速就比插电的低,而且还有三档转速,低速档的声音就更小了。还有,现在的锂电池角磨机大多数都是直流无刷电机,直流无刷电机的效率可达到85%以上,而插电的角磨机用的串激电机,效率最多只能达到55%,所以锂电池角磨机的发热肯定大大低于插电角磨机。至于楼上说的电池不抗用也好解决,国产的电池也不贵,多买几块自然就抗用了。如果再买一个插电的角磨机,照样会很吵很热,是白花钱的。

网友:
威客士有款插电无刷角磨机,满足你所有的想法

网友:
无刷是首选,品牌看钱包

网友:
如果不是在室外无电源的话,选用220V的东成大艺就不错,尽量选用细手柄的机型,谁用谁知道,太贵没啥意思。

网友:
充电的也不错,我在TB上买了一款138元的一电一充角磨机,用的还可以,效果也行。电池不要苛求,毕竟价格在那里摆着,可以自己换电芯。

网友:
还是价格决定性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