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hp 288 Pro G4小型台式主机

楼主(2023-03-08):
一台hp 288 Pro G4小型台式主机不能启动,白色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搞它。

纤细的身段,亭亭玉立

还有机箱风扇,有啥热量呀,装样,封盖住了集成显卡防止小白误插,赞一个

打开侧盖

能放2块3.5寸的机械机械硬盘和1块2.5寸的固态,有容乃大

看到m2的固态了吗,忘单独拍照了,256G,三星的

异型电源
===========
检修四板斧

第一板斧:先拆下8G内存,用橡皮擦拭金手指,无效

第二板斧:拔下显卡擦拭,无效

第三板斧:拆下硬盘擦拭接口,忘拍照了

第四板斧:拆下主板电池,测试电压正常,跳线帽放电再安上,(顺带吐槽一下电池座,这个设计不合理,比一般的主板难弄),再开机正常了,就是时间不对了,那就简单多了

sata插座居然是3个颜色,白色的旁边标ODD1,啥意思?

电脑启动过程中,按ESC进入

配置
=============
有的人总是喜欢拿cpu型号、内存大小、硬盘容量来衡量一台电脑的性能,其实决定性能是由最短的那个部件决定的

网友:
维修思路不 错,清灰、内存、显卡、电池

网友:
你说的是白色SATA口旁边的那个?像M2接口的?那应该是一个蓝牙和WIFI接口,这个没有,应该是一个简版。

网友:
品牌机为了防止接错所以用3个颜色。ODD1是接光驱的。
HP是蓝色是接第一个硬盘,浅蓝第二个,白色是光驱。

网友:
这个贴有图了

网友:
纤细说不上

网友:
这个小主机,还不够小,和联想的一样,

网友:
SATA旁边写个Netclone(网克)是啥意思?

网友:
CPU自带的显卡不比亮机卡差多少吧

网友A:
I5 8500不错的电脑啊

楼主:
实在编辑的时候突然断网了,好长时间提交不上才意识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5 8500不错的电脑啊

只能说CPU不错,那电源,那主板,决定了电脑的性能,只能呵呵了

网友:
决定性能是由最短的那个部件决定的

网友:
一个内存条

网友:
独显性能比核显强不了多少

网友:
这是商用机,并不是DIY的电脑。这是用来工作的电脑,不是用来折腾的玩具。你会说组装电脑的一大堆好处,但是对商用机的要求和组装电脑截然不同。

网友:
更新一下BIOS,机器更好用

网友:
配置还不错,起码比我的要好很多

网友:
这所谓品牌机连diiy的都不如了

网友:
性能一般了,只是成品品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