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hp 288 Pro G4小型台式主机(见另个帖子)

楼主(2023-03-08):
因为网络突然中断,这个没图,见另个帖子,咋删除呢?请网管删了吧

一台hp 288 Pro G4小型台式主机不能启动,白色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搞它。

纤细的身段,亭亭玉立

还有机箱风扇,有啥热量呀,装样,封盖住了集成显卡防止小白误插,赞一个

打开侧盖

能放2块3.5寸的机械机械硬盘和1块2.5寸的固态,有容乃大

看到m2的固态了吗,忘单独拍照了,256G,三星的

=============

异型电源
===========
检修三板斧

第一板斧:先拆下8G内存,用橡皮擦拭金手指,无效

第二板斧:拔下显卡擦拭,无效

第三板斧:拆下主板电池,测试电压正常,跳线帽放电再安上,(顺带吐槽一下电池座,这个设计不合理,比一般的主板难弄),再开机正常了,就是时间不对了,那就简单多了

sata插座居然是3个颜色,白色的旁边标ODD1,啥意思?

电脑启动过程中,按ESC进入

配置
=============
有的人总是喜欢拿cpu型号、内存大小、硬盘容量来衡量一台电脑的性能,其实决定性能是由最短的那个部件决定的

网友:
搞得连图都没了

网友:
没图,难道来早了。

网友:
图图,涂涂,吐吐

网友:
图呢,不会也今天过节去了吧。

网友:
啥最短?性 能还油它决定

网友:
电脑里面最短的只有CPU了,显卡内存都比CPU长。

网友:
大耳朵图图

网友:
ODD=Optical Disk Driver 光驱

网友:
重新编辑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