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拆一个爱丽丝的迷你吸顶灯

楼主(2023-03-08):
这个大上周淘的早就拆完了,图片在桌面上一直懒的发布,今天闲的没事整理发一下吧,少废话上图:

外观,体积很迷你。
拧下三颗螺丝就能取下。
元件特写。
点亮效果,还是有频闪。
焊下接头,取下电路板,板子背面肉挺多。
还是有频闪,和上个一样,看来是驱动本身的问题了。谢谢观赏!

网友:
好多焊油应该清洗下

网友A:
高功率因素的多半有频闪,不过比阻容的稍好。

网友:
手工焊接的?好歹洗下板

网友:
韩国日亚灯珠。

网友:
确定不是西周的

网友:
好多焊油好多焊油

网友:
有控制芯片,应该是恒流驱动

网友:
这吸顶灯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板子是烤黄了呀

网友:
焊点都不清洗一下

网友:
东西好看板子太脏

网友:
这是维修换灯珠了吗,焊油这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功率因素的多半有频闪,不过比阻容的稍好。

实在不行可以换其它驱动模块。高功率因数有好有坏,线性方案肯定有频闪,无频闪功率因数低些。主动PFC机箱电源,高功率因数控制复杂,前级有电感升压模块。

网友:
做工和用料hi不错,貌似散热不行。

网友:
塑料壳?玻纤板?

网友:
好像做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