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比较可靠的无线遥控,能穿6道墙,不易误触发的模块是什么?

楼主(2023-03-08):
价格什么的,咱是民用。。不上伊拉克,,,乌克兰。

空旷500米。。。。有楼房的话,,,穿个3套房。。。

比如,门一开,能报警。

网友A:
我觉得门上直接通电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门上直接通电比较靠谱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FM调频,把DTMF调制进去,自己设置一个密码,自己解码。
传输距离远,随随便便上千米;稳定可靠,自定义接入码

楼下继续,我编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调频,把DTMF调制进去,自己设置一个密码,自己解码。
传输距离远,随随便便上千米;稳定可靠,自定义接 ...

频率低一些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C:
找马云,433,315遥控器控制器,单路,多路都有,开阔3~5百米刚刚的,用12V的28A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马云,433,315遥控器控制器,单路,多路都有,开阔3~5百米刚刚的,用12V的28A电池 ...

他要求穿6堵墙

网友D:
只要是数字的都不会误触发。
穿墙有很多LoRa大功率模块可选,比如这篇文章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5933802   会串口数据处理基本就能用。

网友:
上8266吧…隔着千山万水都可以开关…

网友:
穿6道墙?楼主监控地下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数字的都不会误触发。
穿墙有很多LoRa大功率模块可选,比如这篇文章 https://zhuanlan.zhihu.com/p/3 ...

赞同lora的

很多的就是当无线串口用就可以

~~~~~~~~~~~~~~~~

网友:
十多块钱一对的lora,lora是数字模式调频。用单片机加解码。

网友:
养一条哈士奇,就是要消耗狗粮

网友:
地下室的话,养一屋蛇吧,估计没人敢进去

网友:
有移动信号用移动信号。没有信号接线。
六堵墙,还要稳定。有点难

网友:
穿墙是怎么个穿法,讲道理通讯用高频无线电应该是没那么强穿透力的,一般覆盖方法好像是漫反射。就是通过门窗等缺口辐射出去,覆盖一定空间。。要是严丝合缝的6堵承重墙,钢筋剪力的。。那估计悬,做中继吧。

网友:
433带天线的因该可以的,只是都是单向的很少有双向,我买的电动车报警器是双向的,我坐办公室就能收到有人般我车子的报警,遥控器狂叫+震动,但是没有500米,办公室在中间,前后左右都有三个办公室,穿墙性不敢说,但是我办公室有个彩钢瓦大顶,估计多次反射后信号被增强了。

真500米的复杂环境,发射功率至少得5瓦吧,遥控器堪比对讲机了!

楼主:
最近买的JDY-40 2.4G遥控器模块真不错,比NRF24L01好用多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网友:
有网络就简单了,随便一个网络收发模块

网友:
433/315吧,频率低一点穿墙效果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