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关于倒模的问题,正经的倒模

楼主(2023-03-08):
如题,车子安装了360全景,由于电车前杠是封闭式的,只能打孔安装在充电盖上,想着倒模做个装饰壳,粘上再用同色自喷漆修饰下,想买点倒模材料,深水宝一搜,好家伙,都是倒模名器啊,求问这个做个摄像头外壳应该用什么材料比较好成形,韩兼顾强度,思路是想先脱模,再用塑性材料做个壳子

网友A:
石膏。实在没有用泥巴试试

网友:
倒模的外杠逼真吗?

网友:
孩子玩的太空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膏。实在没有用泥巴试试

水泥应该也行…

网友:
参考不正经的倒模

网友:
石膏最靠谱吧!牙医就用石膏,也算精密吧!

网友:
外壳用环氧树脂可以做,也能调色。环氧树脂固化前流动性很好,什么奇形怪状的模具都能填满。固化后硬度也可以。模具可以用蜡去做

网友:
哈哈,正经的倒模?

网友:
硅胶好啊,成本高

网友B:
难道倒模还有不正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倒模还有不正经的?

倒模是正经的倒模
倒出来的东西正不正经就不知道了

网友:
正经的人倒正经的模。。

网友:
我居然把题目看成倒斗。。。

网友:
专业翻模,需要用到硅胶+固化剂,模型油泥,脱模剂(洗洁精也行),AB水,消泡要用真空机,量杯滴管什么的工具。AB水就是固化树脂,最终成型材料。
金属翻模要用砂型,熔炉,另说。
简易翻模可以用很多孩子玩具的东西,比如超轻黏土,水晶泥,热熔胶,等等,看你脑洞大小

网友:
不考虑三滴打印么?

网友:
好奇的我上深水宝搜了一下倒模

网友:
卖水晶滴胶的基本卖硅胶模具材料,油泥、石膏先塑模,然后硅胶倒模,然后滴胶翻模,上漆,齐活。

网友:
找牙医诊所帮你

网友:
我用水泥做了个模具,用来铸铅坠,路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