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e8820v2低版本内核固件基于Lean源码

楼主(2023-03-08):
E8820V2路由padavan的固件确实是好用,无线信号也好,但安装软件不方便,openwrt的固件不是没有,但是也没有现成的软件。
高版本内核的固件占用内存大,也装不了什么东西,有些甚至开机就开始卡,cpu占用率高。恩山的sivs147做了几个lean源码的
固件感觉还不错,就找到类似的源码进行编译满足自用的需求。这个路由的无线有时候无法启动,好在弄好了应用过滤和
远程管理的软件.

楼主:
经过多日试用,此固件的无线时好时坏,推荐使用padavan或原厂的固件,至少无线方面有保障些。

网友A:
这个内存太小不适合刷吧,我就直接用原厂固件做无线中继用觉得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存太小不适合刷吧,我就直接用原厂固件做无线中继用觉得也不错

官方固件一般来说是最佳选择,其次是padavan的固件。

网友B:
过滤会造成网络的卡顿,不如在电脑上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滤会造成网络的卡顿,不如在电脑上操作

当然,有财力可以用更好的设备,这只是将就用用。

网友C:
过滤这种东西还是别难为这机器,搞个软路由其实也不贵,还能兼做NAS,这个就纯粹做无线接入就好了,我就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滤这种东西还是别难为这机器,搞个软路由其实也不贵,还能兼做NAS,这个就纯粹做无线接入就好了,我就是 ...

这是我的主路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主路由

这货我也在用啊,冬天挺稳定,夏天一热就开始飘,加风扇又吵,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我也在用啊,冬天挺稳定,夏天一热就开始飘,加风扇又吵,烦

我也买了好几年了,温度还不算热吧。以前用原厂的固件,最近开始用padavan,openwrt有过滤的插件所以自己折腾个能用的固件。
要是觉得热,把壳子拆了外面罩个防尘,加风扇没必要。等挂了再换新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我也在用啊,冬天挺稳定,夏天一热就开始飘,加风扇又吵,烦

这个机器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