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263XT能开镁光B47R吗

楼主(2023-03-08):
最近从镁光PCIE4.0的盘拆了B47R的颗粒

料号:NV046      型号:MT29F2T08EMLEEJ4-QK:E     ID:2CC30832EA30
TLC 单颗256G的
想用2263XT开 但是没找到B47R的固件
2259XT2倒是有B47R固件 查了一下配置文件有一个ID相同的颗粒 但是型号不一样 CE啥的也不一样
直接把同ID参数复制到2263XT配置文件能开吗 是要修改参数吗

网友:
能开,可能工具还没公开

网友:
SM2263XT_B47R_PKGU0914A_FWU0914A0L_K3

最新已经到V版本了

网友A:
能开,各大群应该都有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各大群应该都有工具

大佬,能分享一份吗?感谢,我找过也没有找到。calfout@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各大群应该都有工具

没找到呀 能分享一下吗 1742379395@qq.com  谢谢了

网友(2023-08-19):
能开了,我的就开卡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