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两个杂牌锅

楼主(2023-03-08):
过年的时候修的,两个不通电的锅,小汤锅伯母的,电饭煲邻居的。

▲看着像汤锅,也有点像蒸锅。

▲有小火大火两档,故障就是小火档正常,大火不加热。

▲背面标签都没有贴,据伯母说是我堂妹从厂里拿回来的,估计是生产出来没经过QC检查就拿走了

▲拧下背面两颗螺丝就可以拆开了

▲故障简单了,大火档的线都没插,插上通电测试OK,装好手工。

▲再看邻居的电饭煲,咋一看还以为是松下,仔细看原来是山寨货。

▲看电源插口都烧糊了,不知道是电源线没插到底还是受潮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而烧的?

▲没有找到合适品字形插座,只好给它直接接线了,这样也不会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

▲找了根以前收集的三插电源线,拆掉原来烧毁的插座插片,主要是用它的螺丝连接,这样比焊锡靠谱,毕竟锅里面也有高温,怕焊锡熔化。

▲高温胶带包裹几层,然后热缩套管再套一层。

▲电源线留一点在锅底里面,用扎带扎紧避免不小心扯断,电源线出口处还是用原来的品字形插座外壳,中间扩孔引出电源线。

▲找了点泡棉切割合适塞进去,里面涂上704胶粘好,测试没问题就交给邻居了,换来两根甘蔗酬谢

▲再拆个火锅火力调节器

▲我一直以为里面会是一个可控硅控制火力的,结果是个双金属机械控制机构。难怪我用功率计测量的时候无论旋钮怎么拧都是全功率加热,害我以为是可控硅击穿了,拆开原来是这样

网友:
这种杂牌锅,成本决定的,内部比较简单。

网友:
杂牌锅安全性都太差

网友:
做工太差啦

网友:
山寨无处不在!

网友:
最后一个学习了,原来没有多复杂

网友:
农村市场多大山寨就多大

网友A:
最后一个调节原理是啥,滑动变阻器?

网友:
电饭锅接线用螺丝压接不错,再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调节原理是啥,滑动变阻器?

那不是滑动变阻器,是调的温控簧片变形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滑动变阻器,是调的温控簧片变形的压力

哦,看明白了

网友:
有人看管时,机械式的煮稀饭挺好用的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调节原理是啥,滑动变阻器?

热变形金属片,温度到了就跳,前面粗的那个是检测温度和地线,和热的快跳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杂牌锅 砸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调节原理是啥,滑动变阻器?

前面长条状突出的是火锅温度探杆,探杆尾端连接双金属片温控,探杆插入火锅底部发热盘内将热量传导到双金属片温控,旋钮调节温控器双金属片之间的距离,从而调节火锅加热的时间,也就是实现火力调节。这种火力调节器经常会因为温度探杆与锅底发热盘之间接触不良而引起控温不准,导致烧焦或不停机等故障。

网友:
成本决定的,内部比较简单。

网友:
没有经过出厂QC的也敢用,火线掉外壳上也很危险啊

网友:
手巧啊,不如狠狠心买个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长条状突出的是火锅温度探杆,探杆尾端连接双金属片温控,探杆插入火锅底部发热盘内将热量传导到双金 ...

明白了,是调节双金属片接触时间控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