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农村自建房,水电请教

楼主(2023-03-08):
目前还是框架结构,现场看了.只有厕所沉箱有预留排污管的洞口  其他全部没有
三相电入户,在1楼楼梯口有供电局电表
现在就是想在1楼安放所有楼层分表.找了打孔的,在楼梯拐弯处打孔,直接通到顶楼. 红线就是 走线位置
然后每层10平方线入内,  地线6平方1根到底.每层并在一起 这样可以吗?
每层独立预留光纤.网线(门禁)

然后自来水.
从楼的背面,自来水水表后加增压泵.用6分管直接送到顶楼的水塔 然后水塔出水加增压泵.6分管下楼.到了每一层的厕所用3通直接进去后独立水表  这样供水压力可以吗.?还是得用1寸管

网友A:
这是集体房,,,,,,自建房,只能是自己的。

网友:
八层的自建房……我有个朋友问你还少朋友吗?

网友:
看图纸是10层的自建房,私宅能建这么高?描述也说水塔二次供水。水电用多大管线,要考滤建筑内同时生活多少人,才估算出水电用量,再确定管线大小。

网友B:
十层楼主水管才用6分水管实在太小,开什么国际玩笑。4分管是平时我们家里用的,你用那么细,估计到5楼就没水了。还有十楼,还要加装电梯,不然有人租房才怪。如果不是城中村的容易出租的房子,没有必要起那么高的,起了没人住也是浪费。

网友:
不懂水电,不过设计图应该有这一项才对…

网友:
豪,交个朋友。

网友C:
看这个图纸应该是十层楼房,底层是商铺5.8米的层高,上面每层层高都在3.4米左右。

我觉得还是找个工程设计的看看吧,以前跟审图所打交道的时候,他个给排水、强电弱电都是不同的专业人员分别审查的。
这个是农村自建房太厉害了,这图纸得住建局和审图所审批才行吧,审批时没发现给排水、电力有问题?

另外,你没有说每层有多少户,都是什么户型,用电和用水量没法估算吧

网友D:
十层楼自建房????  只出结构图???建筑图呢????  水电图呢????十层楼下面需要最低两根dn65的水管,五楼以上上高压水,温度怎么样,需要保温不???强弱电没有电井怎么进线????

网友:
既然有正规的设计图,水电图哪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十层楼自建房????  只出结构图???建筑图呢????  水电图呢????十层楼下面 ...

十层楼不可能自建房 还只有一张图的,需要专业设计院出专业图纸的,还需要打桩把,没有桩没几年就倒了各个部位的载荷校验,防风,消防 你自己想的这些不可能过验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集体房,,,,,,自建房,只能是自己的。

自己的宅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层楼主水管才用6分水管实在太小,开什么国际玩笑。4分管是平时我们家里用的,你用那么细,估计到5楼就没 ...

会看图纸吗?楼梯对面就是电梯。现在6分管加1个增压泵,顶楼水压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图纸应该是十层楼房,底层是商铺5.8米的层高,上面每层层高都在3.4米左右。

我觉得还是找个工程设计 ...

独立出租每一层。每层170平 写字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层楼不可能自建房 还只有一张图的,需要专业设计院出专业图纸的,还需要打桩把,没有桩没几年就倒了各 ...

农村 了解一下  40多米桩

网友:
       十层楼,要很正规电路设计图纸才行,不能像家里的楼,随便拉线的。主水管口径一定要够大,不然水压小流速低,有得你哭的,还有有加压泵增压。去今日头条搜索一下设计图吧。

网友:
建大楼?土豪啊

网友E:
6分管,这也太细了吧
楼都建起来了。如果真的打算自己住或者用。还是别太省吧,不然后期维护改装更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6分管,这也太细了吧
楼都建起来了。如果真的打算自己住或者用。还是别太省吧,不然后期维护改装更费钱
...

本地很多6 7层得自建房 都是这么做的.
有的6层楼.6分增压泵上水塔.水塔后加增压泵下来供水.都是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层楼自建房????  只出结构图???建筑图呢????  水电图呢????十层楼下面 ...

并不是什么专业开发商.就是农村的自建房 框架架构.什么水房电房都没有.170多平米的房子而已.本地很多200多平米 10层 8层的大把.房东主最上面2层 下面全部出租.不是出租房.办公室 写字楼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