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萤石 C5S摄像头花屏

楼主(2023-03-08):
一个萤石云C5S摄像头 场景暗点正常 稍微亮点就全屏花
这是正常画面

这个是非正常画面...

是CMOS坏了?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A:
我有一个其他品牌摄像头,也是这样紫色花屏,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一开始感觉像是明暗变换造成,后来多次尝试发现是温度造成的,上电没问题,过一会就开始一侧出现紫线,逐渐严重,为了验证,拆机,用小风扇对着主板吹,发现不花屏,然后检测主板,最后摸温度找到了原因,cmos反面一个小滤波电容的原因,工作时间长了发热,就会紫屏,紫屏后用手按住电容,紫色就会少,后来直接电烙铁撬下,恢复正常

网友B:
这是躁点,电源滤波有问题或者强烈干扰就这样。

网友:
海康在19年的低端摄像头长时间工作后大概率会出现这种问题,有些型号有升级固件,可以掩饰一下这个故障,但是萤石系列的应该是没有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躁点,电源滤波有问题或者强烈干扰就这样。

CMOS的电源滤波么?我换一下试试 Thanks♪(・ω・)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其他品牌摄像头,也是这样紫色花屏,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一开始感觉像是明暗变换造成,后来多 ...

我这个是只要场景暗就没事 就算是温度下来 只要场景亮就花
本来以为是滤光片的问题 拆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直接换吧,也没几个钱

网友(2023-07-01):
CS-C5S-1B2W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