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G50-70笔记本怎么改Bois从硬盘启动

楼主(2023-03-09):
搞了一晚上都搞不定,原来是Win8系统,想装win7系统,最后一直进从USB启动,不然拔了U盘就一直重启

网友A:
我有一台进pe很慢很慢,而且进pe后什么也没有,就一个我的电脑图标,其余的软件都消失了,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这已经是硬盘是第一启动项了,要就是引导没了或没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进pe很慢很慢,而且进pe后什么也没有,就一个我的电脑图标,其余的软件都消失了,有高手指点一下 ...

PE的问题 换个PE系统

网友:
这两项 关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的问题 换个PE系统

我试试,谢谢

网友:
1.boot里将硬盘兼容模式打开;
2.boot最后一个选项打开,将最后一个选项(具体啥名称忘了),点选“关闭”。
3.w8改w7,还需要将硬盘里的隐藏的那些备份分区表的分区去掉,也就是需要将GUID格式的分区表类型转换为MBR格式。
看你这样情况,估摸着是分区表任然是GUID格式?

网友:
实在不行重置一下bios

网友:
第一:两种启动模式:UEFI  和 Legacy。
第二:BIOS设置项
第三:U盘,光盘,Ghost几种安装系统。

网友:
BIOS设置  和   磁盘格式   是否匹配

磁盘上的引导记录是否完整

看到你用ghost系统         上边2个问题     够你研究一阵了

网友:
先把上面这项改成 disabled,按F10   保存重启
重新开机后屏幕一亮就尝试狂按 F9/F10/F11/F12  每次按一种,等出来启动选择菜单就手动选择之,然后记下这个键。

网友:
最好不要用Ghost,官网下载系统镜像,用UltroISO等工具写入U盘,然后装系统,PE都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进pe很慢很慢,而且进pe后什么也没有,就一个我的电脑图标,其余的软件都消失了,有高手指点一下 ...

U盘启动PE慢?
这个U盘在别的电脑上启动速度正常吗?内置软件正常吗?

我怀疑是U盘质量问题或PE软件不稳定,建议先换优启通试试,不行再换U盘

网友:
像是无盘pxe启动了,10楼正解

网友:
不能引导无非就是下面几种情况
1.硬盘坏。2.启动顺序不对。3.引导区不对。4.分区模式跟BIOS设置不对(GPT对UEFI,MBR对传统)。
建议用PE下用WINNTSETUP安装,它会帮你检查3和4的问题。如果单硬盘,2的问题可以往后排除。

网友:
如果电脑用的是随机器来的原生WIN8,那你的硬盘大概率是GPT分区的,进PE确认是不是GPT。
如果是GPT的,删除EFI分区和系统盘,保存,改为MBR分区,再重建C盘,克隆系统,这样就可以进系统了。BIOS里就这样设置即可不用再改动了

网友:
不是启动问题,引导错误

网友:
你这已经是硬盘启动了.

网友:
拔了U盘就重启,你是不是把启动分区装U盘上了

网友:
安全启动项目里安全启动关闭,否则无法安装2022年7月之前微软未重新签名的win7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