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12V充满自停电路图可行吗?

楼主(2023-03-09):
一直想做个12V充满自停充电器,无奈看不懂三极管走向定义。
这个电路图能看懂,三极管是不是有字面向自己,左1中2右3吗?
多谢了,上两张图片。

网友A:
这个只是原理说明的图,实际上用这个很不安全。没有一点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原理说明的图,实际上用这个很不安全。没有一点保护电路。

哦,感谢了,那不折腾了。

网友:
找一下这个三极管的PDF文档,上面用电极名称.

网友:
哈哈,比较垃圾的电路

网友:
C1815的封装也有二种形式,具体可以用指针表配合手指简单测试放大能力就知道,平面向我,一般有BCE和CBE二种,当表笔在CE端手指碰触B时指针偏转大的,放大倍数相对大。

网友:
不同厂家出品,封装可能不一样的哦!需过万用表检查一下。
或者进一个下面图片的测试仪更直观。

网友:
敢于实践提升动手能力,电路简单实用,只是还有改进空间,但是如果没有做出来成品,谈何改进呢!
如果是为12伏铅酸充电,这控制器的接入变压器的交流输出电压要控制在10伏左右,直流输入不能低于13伏不超过15伏。

继电器画清常开常闭,避免接的时候接错造成充满不跳!

网友:
没有一点保护,直充啊

网友:
上次有个坛友有模块,我做了一组给电动车充电,需要前级15-25V的电源,加上这个模块,可以很好的给12V铅酸电池充电,有兴趣出个成本加邮费,自己买芯片和两三极管,我给你寄一个

网友:
楼上这个有DC转换吧,楼主的那个电路是直充,感觉至少要有个限流

网友:
从电路原理上分析该电路是一个限压保护电路对12V铅酸电池应该可行,但要注意输入电压别太高了。

网友:
买个机械充电定时器插上更省事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但精度不够,建议用运放

网友:
学习一下TL431的运用,很容易就可以做个限压保护电路

网友:
玩具车上都是12v的铅酸电池,自带的充电器都太垃圾了,我都买了个12v/24v自适应的汽车电瓶充电器用

网友:
一个嘬死的电路,电源直给啊,限流都不带限的,所谓充满自停竟然是电压转灯,不怕充炸就行~

网友:
上次汽车电瓶没电了,我用LM2596S 模块将一个21V2A电源调压到12V直充,电压起来后再调压到14.2V,维持一周以后,竟然把8年的电瓶恢复到了健康的状态(显示绿色)。

网友:
家里没有万用表吗?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的电路慎用,没任何保护,想动手可以买模块自己焊接,不想动手买个成品充电器还是比较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