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超低价做个电动车充电xt90插座,

楼主(2023-03-09):
电动车充电xt90虽然有卖的,但是价格可不便宜

那就自己做吧,先准备材料

原电动车充电插座,旧的并且是铁的,磁铁吸,给他升级一下,xt90签到红包撸的,一元多点

先把触点拔了,用电烙铁烫

全部拔了

样一下尺寸

新买的电摩上场

这个电摩不给力啊
开好洞

插入试试大小

上粘天下粘地中间粘空气的神胶
修整多余的胶

看起来有点丑,先试试插头能否完美插入

丑点没关系好用就行,记号笔上点色,好看多了

完美收工

网友:
  创意很好啊。

网友:
自己diy物美价廉

网友A:
这种AB胶绝缘性怎样?我灌过插头,时间长了,高温碳化,短路

网友:
你撸的这个XT90是公母一套不?

网友:
我也想尝试尝试!

网友B:
你这个不合理,车子上应该用母头,这样钥匙之类的不能插进去造成短路,公头放在充电器上即便有短路风险也不会有太大后果,但是车子端短路的话风险就大多了,短路瞬间空开也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合理,车子上应该用母头,这样钥匙之类的不能插进去造成短路,公头放在充电器上即便有短路风险也不 ...

想的很周到

网友C:
一般的充电器也就2-3A的充电电流,品字头足够了,需要这种插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AB胶绝缘性怎样?我灌过插头,时间长了,高温碳化,短路

胶是在外面,不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合理,车子上应该用母头,这样钥匙之类的不能插进去造成短路,公头放在充电器上即便有短路风险也不 ...

母头不好固定和罐胶,买的也是这个头子,至于用金属插进去短路,上面有个盖子,想找死谁也难不住,

网友:
改的锂电吗

网友:
这是改的锂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充电器也就2-3A的充电电流,品字头足够了,需要这种插头吗?

现在锂电池很多了,你去问问外卖电动车,现在大功率充电器也好多,当然烧的车子也多,接触不良容易起火

网友:
之前用航模备件EC3插头接了个,中间有隔层

网友D:
卧槽,昨天正在搜索xt60插座,今天就有人发帖xt90,缘分啦

网友:
直接成本是低,间接成本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卧槽,昨天正在搜索xt60插座,今天就有人发帖xt90,缘分啦

是吗,那直接上xt90 吧,不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