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神们,中兴2400(4.3)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3-03-09):
大神们,我从小黄鱼上买了一台中兴2400(4.3)电源,试机的时候,空载运行了5分钟左右,啪一声炸机了;

昨晚认真检查了,刚开始接入市电,机器无法开机,灯不亮、风扇不转、没有任何反应,但450v大电解有直流300电压,根据网上一位前辈的维修案例,初步怀疑是辅助电源损坏,排查之后发现R38、R82电阻明显烧坏;

更换了R38、R82同参数电阻,接市电后,还是无法开机,灯不亮、风扇不转、没有任何反应,测试450v大电解,居然300v直流也没有了,sb3、sb4是有230v市电的,4个65F6150管子在板测量情况:1和3脚阻值都是5.1欧,2和3脚无短路,管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板测量450v大电解,容量显示为0L,以为是坏了,取下测量又是410UF,容量降低了60UF左右;

现在不知道怎么排查了,还请大神们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炸了先从保险开始往后查吧,300V都没有是不是桥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先从保险开始往后查吧,300V都没有是不是桥堆坏了

检查过了,保险蜂鸣、正常,整流桥也正常的

网友B:
这个有前置继电器的,可以关断输入也可以关断输出,如果整流电压没有那么辅助电源部分就真的挂了!

网友C:
炸鸡短路滴干活,先排除短路在串灯泡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前置继电器的,可以关断输入也可以关断输出,如果整流电压没有那么辅助电源部分就真的挂了! ...

前辈能否指导一下辅助电源检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鸡短路滴干活,先排除短路在串灯泡试机

就是不太会排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能否指导一下辅助电源检修方法?

这个机器保有量很大,网上有一大堆图纸,基本是个改装店都有图纸提供,你可以找图纸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保有量很大,网上有一大堆图纸,基本是个改装店都有图纸提供,你可以找图纸看。 ...

我这个是二手的原机,没有改过可调的,

现在怀疑可能是TL3844BP坏了,准备某宝上买来更换试试

网友B:
拆修中兴ZXD2400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90743

这里有坛友的维修是列,我也只是自己改装了一次,只有大概印象了。

网友:
某个元件有软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修中兴ZXD2400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956&fromuid=1390743
(出处 ...

我这个情况和您推送这个案例不一样,我的是保险、桥堆、管子都是好的,但是450v大电解上又没有300v直流电压

网友D:
试机坏了就退回去呀,花钱找罪受嘛

楼主:
肯定是某个或多个元件有问题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机坏了就退回去呀,花钱找罪受嘛

想着自己修一下,也可以涨点知识嘛

网友E:
重点维修初级的电源振荡电路部分

网友F:
如果能退就退,不能退,上图让其它大神看看,故障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点维修初级的电源振荡电路部分

现在怀疑是3844坏了,等中午回家再重头检查一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退就退,不能退,上图让其它大神看看,故障在哪。

退是估计退不了了,已经被我修过了,忘记拍图了,中午回家再重头检查一遍,再拍一些细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是估计退不了了,已经被我修过了,忘记拍图了,中午回家再重头检查一遍,再拍一些细节图 ...

从强电整流桥前面继电器部分会分出电源先从那部分下手找出不通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