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个IH电饭锅问题

楼主(2023-03-09):
家里有一个IH电饭锅,加热原理和电磁炉一样,这个锅的内胆是陶瓷的,这一点和其它的ih电饭锅用的金属内胆有区别,不放锅它也能检测到,好奇它是怎么把陶瓷加热的,看起来和其它的陶瓷也没有什么区别,用磁铁和万用表笔测试,不吸,也没阻值,用了4、5年了吧,前不久坏了,保险,整流桥,和IGBT都短路了,网上买了同规格配件更换过后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会经常出现饭煮糊的问题,就是检测不到饭已经煮熟了继续加热把饭煮糊,正常情况下40多分钟就煮好了然后自动转保温,有时候又正常,没什么规律,没坏之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问一下坛里的大师是不是还有哪里坏的我没检查到?因为这个锅出问题了,换了一个美的的,但是家里人说煮饭没有那个IH的好吃,所以看能不能把它修好。本人电子小白,手机发帖比较乱,见谅,图片是之前拍的,

网友A:
“不放锅它也能检测到”,这句话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普通电饭锅那种发热盘,那这个陶瓷锅具材料中是不是还有微量铁成分?从你说的这句“不放锅它也能检测到”,我猜这个电饭锅是有发热盘的,不过发热盘不是铝的是钢铁的,热量从发热盘传递给陶瓷内胆。锅里的照片你没拍,我是猜测。

还有,你这个陶瓷锅具都破损了,如果是特殊材料制作的,不好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放锅它也能检测到”,这句话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普通电饭锅那种发热盘,那这个陶瓷锅具材料中是不是还 ...

不放锅它也能检测到,是因为我曾经也以为它有发热盘或者有一个开关,锅放进去它就能检测到,但是不放锅直接把盖子盖上它是不工作的,它会像普通电磁炉那样检测到有锅具才工作,另外,锅里面是塑料来的,耐高温那种,下面有线圈和线路板和风扇,和普通电磁炉一样,我猜测陶瓷锅具是有磁性成分或者钢铁成分,所以它能检测到,而且还能和线圈形成回路发热,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证明它含这种成分,图片上破损的那个锅具是原来配的,用了很长时间,家人不小心把边上磕破了,每次煮饭都会跑米汤到外面,后来联系商家重新寄了一个过来,我就把这个破的里面也敲破,没发现它里面有明显的金属成分,因为我之前想象的是这个陶瓷锅具可能在制作的时候把金属材料包在里面然后再烧成一体,但是令人失望了,

楼主:
当时是在某东众筹上买的,将近600块,就是看它是陶瓷的没有涂层,现在网上找了一遍,没有看到同类型的IH加热的

网友:
陶瓷内胆的电饭堡第一次见到,理论上讲应该有发热的位置传导给它吧,不然它靠什么发热呢

检测锅会不会用了其他技术,比如压力、光敏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放锅它也能检测到,是因为我曾经也以为它有发热盘或者有一个开关,锅放进去它就能检测到,但是不放锅直 ...

看锅外面有一圈黑色而断面里面没有变黑,我猜测它是通过在锅体外面的对应位置另有铁的东西来产生热,把锅的外面都烤黑了,用吸铁石到线圈对应的位置上方至锅的下方这一范围对应的位置去吸看看有没有,你的照片没有拍这范围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网友C:
无锅检测很简单,它中间有一个凸起,那个就是贴在陶瓷锅底部凹进去的地方,检测陶瓷锅的温度,因为陶瓷急热有裂开的风险,所以开始时要慢热,一旦这个热敏电阻检测到升温过快,就报告无锅,这个探头脏了也影响煮饭结束的判断

难的是如何加热陶瓷,我看这个加热痕迹,它也没有做到整个锅体被加热,就只有下半部分有点黑,很可能这是涂了铁粉的,但是这玩意附着力不行,估计脱落就是造成烧坏的原因,相当于无锅,别问我为什么知道,这玩意要是这么好做我们公司早就推出了,你这个AOK金飚也不至于不出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锅外面有一圈黑色而断面里面没有变黑,我猜测它是通过在锅体外面的对应位置另有铁的东西来产生热,把锅 ...

图上线圈里那些个灰色的长方块磁铁能吸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锅检测很简单,它中间有一个凸起,那个就是贴在陶瓷锅底部凹进去的地方,检测陶瓷锅的温度,因为陶瓷急热 ...

大佬!!!!分析的在理,现在问题是这个锅经常会把饭煮糊,是什么问题?是检测温度那个热敏电阻坏了吗?

网友D:
3大件穿了,按网上老师傅的说法,要把驱动对管也一起换掉,即使测量它是好的
线圈中间的两组引线是温度检测元件(黄绿线和蓝色线),主板右侧的黑色线不知道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大件穿了,按网上老师傅的说法,要把驱动对管也一起换掉,即使测量它是好的
线圈中间的两组引线是温度检测 ...

年前拆修的,现在我也不记得是连接到哪里的了

网友:
电磁炉的加热方式一定是通过金属,这是毋庸置疑的,你敲破的锅的确是陶瓷,如果磁铁不吸,那有可能烧制前加入了其他金属,如果没有加其他金属,锅底就应该有导热金属板,很遗憾你没有上传取锅后的内部图片,我猜是陶土加了含金属成分,不然对不起这么高的价格,当然也不排除通过金属盘给陶瓷加热,那样的话热传导比较慢,温度控制好了也不错,就是有点对不起这个价格。

楼主:
经过大佬指点,仔细看了下锅底,这一圈圈颜色深一点的估计就是金属部分,但是磁铁不吸

网友:
检测锅会不会用压力

楼主:
电磁炉上也可以加热,不过偶尔会E1

网友:
肯定是直接加热,不可能是间接加热,估计是铁粉类东西和陶土混合再塑型烧制
看发黑位置就知道了,和线盘位置对应,间接加热不会产生那么明显的分界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分析的在理,现在问题是这个锅经常会把饭煮糊,是什么问题?是检测温度那个热敏电阻坏了吗? ...

可能的就是那个探头脏了,擦一下

也有可能是这个陶瓷锅厚度比他们设计的厚度薄了,因为锅里水的温度和探测点的是有温差的,如果陶瓷锅薄了传热更快,实际上的内外温度差就比设计值更小,程序会根据原来的温度差将锅外部探测点加热到更高的温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就是那个探头脏了,擦一下

也有可能是这个陶瓷锅厚度比他们设计的厚度薄了,因为锅里水的温度和探 ...

好,改天把探头位置清理干净再试一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磁炉上也可以加热,不过偶尔会E1

洋人的IH锅有叫“本炭釜”的品种,也是像电池炭棒类似的锅体,落地粉碎磁铁也不吸,这个瓷锅胆也可能是类似的东西。
时而糊饭应该是温感电阻变质性能不稳定,试着换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洋人的IH锅有叫“本炭釜”的品种,也是像电池炭棒类似的锅体,落地粉碎磁铁也不吸,这个瓷锅胆也可能是类 ...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