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海尔的智能云遥控

楼主(2023-03-09):
海尔的智能云遥控,度娘查了下,好像只有海尔电视可以用,但是具体怎么用,也没有说明书,2个,那个坛友要,直接送了,运费到付。

网友A:
可惜,只能电视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只能电视机用。

好像是这样

网友:
家里电视是海尔的,可是3个月不见得能开一回摆设一个

网友B:
这么多个红外发射管,360度无死角。查查芯片资料,看可以改成通用的吗,比如重新对码什么的

网友:
原来只是个红外方式的智能遥控器,我还以为可以语音的。

网友C:
PL2303内置USB功能控制器、USB 收发器、振荡器和带有全部调制解调器控制信号的UART, 只需外接几只电容就可实现USB 信号与RS232 信号的转换,该器件作为USB/RS232 双向转换器

网友:
能不能改成个万能遥控器

网友:
只用做电视,作用就不大了

网友:
怎么输入遥控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个红外发射管,360度无死角。查查芯片资料,看可以改成通用的吗,比如重新对码什么的 ...

想要的留地址,到付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2303内置USB功能控制器、USB 收发器、振荡器和带有全部调制解调器控制信号的UART, 只需外接几只电容就可 ...

想要的留地址,到付

网友:
这个有点厉害

网友:
这意思是通过串口方式连接电脑,再在电脑上通过软件端来控制这个遥控?这不更复杂了吗?

网友:
等我买个海尔电视再联系你。

网友:
看起来是通过PL-2303串口收发来发射遥控的,懂的可以搞啊

网友:
这红外遥控只适配了海尔自己的电器?

网友:
红外遥控看着还不 错,用不到了还能拆件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大上的遥控,不知道啥原理,坐等大师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