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ATO的无线中继模式怎么设置

楼主(2023-03-09):
翻腾出来一个小米路由器R1D,刷了dd-wrt,但是设置保存不了,重启之后就跟刚刷机完成时一样了.又刷了TOMATO  1.28.0140 ML-295A190 K26ARM USB R1D-64K, 可以保存设置,但是就是配不成无线中继

现在主路由是2网段,R1D在1网段,想让R1D做无线中继,连接到R1D的设备用主路由的DHCP分配IP地址.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分享下经验

网友A:
可以用op系统,不要与上级路由器的在一个IP段,加密方式与上级路由器一致,好像需要添加一个虚拟接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op系统,不要与上级路由器的在一个IP段,加密方式与上级路由器一致,好像需要添加一个虚拟接入点 ...

这个老家伙没有OP固件,只有tomato和DD-WRT,DDWRT还是个人编译的

网友B:
tomato......好熟悉的名字,好多年没用了,我记得无线模式要设成Wireless Client,SSID、密码之类的设成与上级一致,然后应该就可以有线访问了,想用无线还需要虚拟一个新的虚拟接入点输入SSID、密码等才能用,当年只用过shibby的tomato,和你这个界面完全不一样啊

网友:
保存不了配置应该清NVRAM可以搞定…

网友:
我接触的TOMATO没中继模式

网友C:
r1d系统不是在硬盘上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1d系统不是在硬盘上吗?

是部分功能在硬盘上

网友:
这个是很古老的固件了吧

网友:
很老的东西,已经不会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mato......好熟悉的名字,好多年没用了,我记得无线模式要设成Wireless Client,SSID、密码之类的设成与 ...

基于SHIBBY TOMATO 1.28 的多语言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部分功能在硬盘上

TOMATO , DD-WRT是刷进闪存的,可以脱离硬盘运行了

网友:
tomato这个系统,差不多10年前,我买过一个别人说刷好的。我觉得不错!

网友:
我记得以前tomato就是为了双wan没有无线中继,为了中继只能刷dd

网友:
需要输入路由器WIFI密码。

网友E:
中继设置最简便也十分稳定的系统大概是老毛子了,我试过几种系统后特意买了几个MTK7628的便携路由器回来刷了老毛子,专门做中继,稳定运行三四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继设置最简便也十分稳定的系统大概是老毛子了,我试过几种系统后特意买了几个MTK7628的便携路由器回来刷 ...

中继不能与主路器同IP段,要改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