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博世mini音箱换电池后灯全亮

楼主(2023-03-09):
蓝牙音箱,原来是充电红灯闪,换了一个电池模块,灯全亮,是不是有什么内部操作?

网友:
这种音箱应该不至于也搞专用电池吧,是不是被你弄坏了

网友A:
最近手上的电池也不耐用了,也想自己动手换电池。不知道,音箱有没有锁电芯一说。现在每次都要把电用完才能冲电,不放完电,充不进电,很神奇

网友:
至少也来点拆开换电池的图片欣赏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手上的电池也不耐用了,也想自己动手换电池。不知道,音箱有没有锁电芯一说。现在每次都要把电用完才能 ...

确实不理解一个音箱有什么内部操作密码?

网友:
不应该吧,现在不管什么产品都搞电池专用了?

网友B:
其他功能还正常吗?怎么感觉是坏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功能还正常吗?怎么感觉是坏的节奏?

不能充电不能开机,难道又是密码电池?

网友:
你再换回原来的电池试试,我感觉你是短路过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