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扯淡玩法:虚拟机的硬盘跑在内存上,看看性能?

楼主(2023-03-09):
一、前言

我是重度pve用户,玩过esxi5、6、7、8,win+hyperv,win+virtualbox(4、5、6),ubuntu+virtualbox(4、5、6),omv+virtualbox,win+vmware,各种虚拟化的方案。都是为了折腾。目前在用三套pve。因为比较熟悉linux,最终还是选择易用性强、扩展性强、可玩性强的pve。

二、实验环境
pve7,64g内存,7代i7,4c8T的cpu

三、步骤
1. 在Linux下创建虚拟磁盘,20g
sudo mkdir /mnt/ram-disk
sudo mount -t tmpfs -o size=20g tmpfs /mnt/ram-disk

2. 在pve下挂载目录,不多说了

3. 创建虚拟机,注意第三步,cache不可以选None,否则会报错

后面几个图就不放了,cpu、内存、网络大家自己看着来

4. 启动,装系统,不表

5. 测试

四、总结
蛋疼,没啥用;
宿主机重启都没了。

欢迎讨论

网友A:
好像是有限制的

网友:
实体机系统也可以跑在内存上,只要你内存够大,但是没啥实际意义,还麻烦。特别是现在固态速度够快的情况下。

网友B:
但是看起来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有限制的

毕竟是虚拟化环境,io和性能上会有损失和不稳定性。这些低点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看起来爽啊

也只是看着爽,我没想到有什么应用场景,装个不重要的数据库?

网友C:
蛋疼,没啥用

网友D:
用不到这么快的存储吗

网友E:
没有多大的作用,玩一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蛋疼,没啥用

对,只是一种可能的场景,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到这么快的存储吗

好像没什么用啊,装什么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多大的作用,玩一下可以

就是吓折腾折腾

网友F:
实体机一直有人玩ramos,但是这几年ssd普及了玩的人少了,当然ramos和你这个还是有区别的,ramos需要把系统先安装到硬盘,启动时读入内存,关机时把改动的数据回写硬盘,当然使用中意外掉电数据也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体机一直有人玩ramos,但是这几年ssd普及了玩的人少了,当然ramos和你这个还是有区别的,ramos需要把系统 ...

没错,我当时也看过相关的帖子,是windows的,把硬盘的镜像放到内存里,然后找了个办法重启但是内存不丢数据,就能用ram里跑windows。
我这个是在虚拟机上完成的,确实不太一样

网友G:
以前试过把系统装在内存里,确实好用,一般的小软件都是秒开,开网页也都是即点即开,就是使用上比较麻烦,后来,固态盘便宜了就没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试过把系统装在内存里,确实好用,一般的小软件都是秒开,开网页也都是即点即开,就是使用上比较麻烦, ...

高手啊,确实。现在ssd速度都很快的,pcie4.0的动不动就是7000MB,7000MB。

网友H:
内存得16以上才行吧

网友:
可以在虚拟硬盘中存放大型软件,打开速度会很快

网友:
就是速度快一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存得16以上才行吧

我是2个32g,一共6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