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飞利浦剃须刀二进宫换电池修复电源线

楼主(2023-03-09):
『X折腾』飞利浦剃须刀二进宫换电池修复电源线
翻旧帖子是20年1月份发表,拆修是19年10月进行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7102-1-1.html
充电电源的拆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0433-1-1.html
距离上一次换电池已经过去接近三年了,换的电池还是挺坚挺的,整机也没发生问题,挺好。
电源线也宣布彻底报废,淘特上买了两芯的硅胶线还在路上。
快递时效3天,到货
开始折腾
送的螺丝很配,有心了
之前拆的顺手,这次研究了半天才拆开防水套件
看着飞利浦的电路板,陷入了沉思
继续拆解,有了T12烙铁,清澈熟练
现在的技术成熟了,价格也便宜了,原来30,现在20就能搞定
换上显示没电。。。
装好,等硅胶线
到货,开干,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好像大多数线都容易破皮等
包括电动车的充电器,也许是使用习惯使然吧
直接破坏了,皮油都出来了,黏黏的很不舒服
直接,焊接,关盖
测量有电压并且没错
完美,大叔说就感觉充不满,但是又能使用一个星期,那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A:
看图,这个线断过多次了

网友:
我买了一把飞利浦的剃须刀和一把理发器两个充电器都通用。

网友:
所以我还是喜欢用5号电池的,不用拆!

网友B:
松下电动剃须刀配不到电池,不知如何处理,不行就只能焊线

网友C:
有个S560和这个差不多,用的15v电源,拆开换过2次电池,原装的要50舍不得,换20多的水货后面又不行了,拆多了卡扣易断,影响防水功能,再后来干脆换了三头的300多的三头锂电池的,充电器一模一样。

网友:
不改一下换成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这个线断过多次了

这种橡塑型的线皮,老化很容易 硬,时间长了外边黑皮能完全碎掉,只留下里面的红蓝芯。

我的15V线就这样,最终碎的剩俩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电动剃须刀配不到电池,不知如何处理,不行就只能焊线

松下那种电池配不到啊,渠道对了很容易找,而且很多型号实际电池是一个,随便买就是了。。

我的松下电池按型号购买是66(里面是一对),我就买28的(单只,一对56)怎么着。  一样用省十块钱。

网友:
换电池那桥段很不错,这样的防水小家电,就怕拆,容易断这断那。

网友:
貌似环保材质的线材都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S560和这个差不多,用的15v电源,拆开换过2次电池,原装的要50舍不得,换20多的水货后面又不行了,拆多 ...

便宜就是自己点。  买平头的镍氢,把原装电池的两个尖拆下来,点到新电池上。

网友:
我的电动车用几年了,充电器都没有破皮

网友:
还是成本问题,好的充电线,线芯还粗还耐用,一二十年都没问题

网友:
手艺不 错,剃须刀又能再坚持好长时间

网友D:
750换成800的,应该更耐用了。

网友:
看人家表有套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哈哈。。我是个很恶心的人。。我很早买的胜利表。。表卖了,套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0换成800的,应该更耐用了。

问了商家,有800的,但是个头更大,转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