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型鱼缸打气泵(压电陶瓷版)拆解

楼主(2023-03-09):
去年买的小型鱼缸充气泵今天被无意中踩坏了,借此机会刚好能给大伙拆开看看

产品的商品图:

实际的拆解图:

压电陶瓷片(震动片)

气室

单向阀
商品页的拆解图

总结:
依靠脉冲电源驱动压电陶瓷震荡来充气,震动件极少,设计的很巧妙,比用电磁震荡皮碗式气泵声音要小很多,实际使用中也几乎觉察不到声音,小浅鱼缸的首选。

网友A:
这玩意效率如何,和传统的无刷电机马达抽水效率相比

网友B:
多少价格呢?耐用吗

网友:
构思够巧妙,估计转换效率挺高的,只是压力、流量大不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C:
这压电片能有这么大震动?

网友D:
同问,压电片真有大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效率如何,和传统的无刷电机马达抽水效率相比

气泵 气泵 气泵
抽水估计不行,压力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压电片能有这么大震动?

压气没问题,鱼缸水不能太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压电片真有大震动

只能压气,水浅的鱼缸能用

网友:
这么大的压电片,力量也应该不小

楼主:
一般的常见气泵结构是这种 电磁式的 ,类似于电铃、电推剪(和打点计时器最像),靠电磁铁驱动皮碗气室充气的,这种气泵运作部件有力,压力也大,当然噪声也大

网友E:
这玩意噪音肯定不小的,只是你听不到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噪音肯定不小的,只是你听不到罢了!

超声么?频率超过人耳的听觉范围了么?通电看着震动不大的,我觉得和压电陶瓷的加湿器一个频率。

网友:
这不是以前生日蛋糕上的小喇叭吗

网友:
头回见这种鱼缸气泵,挺新颖

网友F:
头次见到,没想到体积比手掌小,以前气泵体积大,里面像变压器铁芯,带动塑胶腔体往复运动。单向阀能工作20khz以上频率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头次见到,没想到体积比手掌小,以前气泵体积大,里面像变压器铁芯,带动塑胶腔体往复运动。单向阀能工作20 ...

我估计这东西震动频率没这么高,频率太高了单向阀反应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价格呢?耐用吗

三四十块钱,压力和流量都不太行,勉强能供给小鱼缸。我这个是被踩坏的,看这气泵原理单理论上应该挺耐用。

网友:
谢谢分享,很巧妙的结构,其实噪音并不小,只是因为工作频率极高,超出了人耳听觉频率上限而已,你可以试试手机麦克风放在附近能不能录清楚声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