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近撸35+的角磨机,怎么改调速??

楼主(2023-03-09):
看某位网友拆的,感觉还不错。正好最近需要除锈
-
网友的拆机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3872-1-1.html
-
坛子里撸的。有个缺点,不能调速,问怎么改调速?

-
网上好像很多100,180角磨机的调速器。我随便买?
-
我手里好像有个180的角磨机调速器,能接上用吗?
-
这个改调速之后会有什么问题吗?机器问题?安全问题?

网友:
不知道用那种可控硅的调速器能不能调速

网友:
装上调速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
角磨机其实不需要调速,调速没有意义的,给漆面抛光才要低速防止高温烧坏漆面,其他应用场景时在打磨片能承受的转速下越快越好!

网友:
  我的链接 53 了    用不到  有博世 百得 的  ……

  有点 当年那批手电钻味道

网友A:
5元左右的可控硅电子调压板就可以,一直在用,很方便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4889

2KW可控硅电子调压板安个家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7419

角磨机实测,低速功率167W

高速功率339W

网友:
买个调速器,就是要有空间装

网友:
看我以前改的,比较完美,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6275

网友:
某宝有卖调速开关的直接买个安上

网友:
可控硅调速不错,有模块卖的,如果内部装不下,可以搞个外置的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元左右的可控硅电子调压板就可以,一直在用,很方便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4889

2KW可控 ...

调速盒做得漂亮。

网友:
买可控硅调速加上应该行

网友:
角磨机是串激电机,各种调速技术都能用

网友:
我用的就是可控硅调速,外置,没有什么不好的

网友:
我有两个博世的,还没想到改调速的使用场景

网友:
调速感觉没太大用处,改缓启动作用大一些吧

网友:
角磨机调速后没有那么多力量了吧

网友:
刚下手了一个角磨机,用淘金币抵扣了10元,家用版的24元。偶尔用下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