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经验帖子,要想电动扳手啥的电池耐用这样改

楼主(2023-03-09):
我比较在意耐用性,所以一般不买新的,都是二手比较多,经验就比较多。尤其是我这种用一次就要放好几个月那种。

几乎100%的保护板都有自放电现象,。都会拖垮电池。

除了图片上介绍的,大概就是建议。趁电池还好,单独接出来测试点,以后单独补电,用平衡充,那个电池差就补哪个。

一般就5串,也就5个充电器,也不算体积大。放电就用原来的好了。。最近等把星恒锂电池最差那个揪出来就开始组装超压的电池组。那时候点焊机应该可以组装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方便。

体验过新电池被保护板耗死,就怎么不方便都要这样改了

网友:
这个是个方法,但是有点不现实,我也坏了好多电池了,都是长时间放坏的,一放几个月的,想起来电池没电了,最近就坏了一块平衡车电池,

网友:
直接把里面的采集排线接个座在壳上开个孔

网友:
坛子里不是安利过两串三串平衡充嘛?几块钱一个,不过要怼12v电源。
12v的一个就够了,两个可以充6串……电流还可以,0.8A的样子。

网友:
弄个3R33重新绕成隔离变压器后接到主冲电源上,次级分出5个绕组分别接5个小充电板,一次搞定。

网友:
我充一次电,一年也用不到几次,电很足,是不是保护板不错,哈哈。。。。

网友B:
12V手电钻电池怎么选了?想自己组装个电池用

网友:
所以我几乎不选充电的。。。我又不出去荒郊野外使用,还是220V的合我,随拿随用。

网友: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招呢,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网友C:
电池没电,需要重新激活,我是自己做个可调电压,设置电压到4.0~4.5V,强制充半个小时,基本能救回来~~

网友:
我也好多电池饿死了

网友:
坛友有心了,赞

楼主:
难点就是做接头这里,要美观又少破坏。真的保护板除了放电时候接上去有用,其余就是自放电消耗电池。我已经扔了很多保护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手电钻电池怎么选了?想自己组装个电池用

看你有兴趣,正好我有多的盒子,给个运费我送你一个12v电池盒带保护板,配件都是齐全的,只需要配电池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点就是做接头这里,要美观又少破坏。真的保护板除了放电时候接上去有用,其余就是自放电消耗电池。我已经 ...

我那个保护板自放电还没试,你们提醒了,我空了也测一下,昨天刚弄了个10节盒子,空了把2块5节的合一起

网友:
很好的想法

网友:
搞得像爆破炸弹一样,,,,,,

其实最简单是选择好品牌,一线品牌都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充满一年内随手拿起用都有90%的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没电,需要重新激活,我是自己做个可调电压,设置电压到4.0~4.5V,强制充半个小时,基本能救回来~~ ...

很多安全阀都弹起了,基本是没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