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GKING故障一例

楼主(2023-03-09):
之前到手一个G-KING的V20的充电宝,按照坛里的指引,买了3500mAh的三元锂电池,把原来的磷酸铁锂换了下来,又换了保护板的IC。整体算下来,即使是电池虚标,也能达到10Ah以上的电量,冲手机是绰绰有余。这款充电的实用性还是挺高的。

这是主板,借用BOB-chen的照片,我也懒得再拍了:

两入两出的接口。不过,我用的最多的还是typeC:

技术指标:

好了,话归正题。 最近一次使用,发现用G-KING的充电头只能在20V/350mA上充,换成其他充电头也只能是5V/300mA。而且充到满电后,再充,又从1%开始了。也就是说,每次充电,一是很慢,二是冲完后一切归零。充电宝肯定是病了,那就医吧。
寻思着,这个充电宝,比较容易出问题的,还是改造过程中动过的部分:比如电池接头脱焊、管理IC脱焊等等这些问题。先拆开逐一排查吧。
打开外壳,测电池的输出电压是零,判断是输出保护了,什么原因不好分析。但充不上电不太可能。测量每一节电池的电压,基本在3.78V,均衡性也可以。
那就断开电池保护板与主板的连线,先把电池电量提升一下再说吧。4.2V/4A多的充电电流,很快充到了电量的百分之七八十。说明电池保护板没有多大问题。断开充电电路,等接到充电宝主板上再接着充吧。
把电池正极焊上,当接上电池负极准备焊接时,对接的瞬间冒出比较大的火花,接上后LCD板不亮、照明灯也没有亮一下。虽然感觉不是很正常,但也没有多想,焊上后,接上G-KING的充电头,仍然是20V/350mA的充电状态。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负极接点有被灼的痕迹:

充电中,很快发现主板上冒出一缕炊烟,仔细观察,是从贴片电容上冒出的。红圈的那颗就是(事后摆拍)

赶快拔掉充电线、用万用表在线测了一下,已经短路。把可疑电容焊下来,测了一下容量,为0。看来这个电容寿命已到。
又在线测了其他电容,容量在100uf以上,确定其他电容没有问题后,从料板上找一个电容作器官移植。
确认没有问题后再把电池接上主板,接上瞬间的火花小了很多,LCD背光以及照明灯也亮了起来。
再测试输入、输出,都回归正常。
达出院标准,痊愈出院!

网友:
怎么拆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