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手电钻电池,提高续航能力

楼主(2023-03-09):
手上有个带冲击的手电钻,电压是16.8V的,用的是4节18650电池,电池参数不详,续航的时间太短,决定改造一下......

图1 网上购入的大艺款电动扳手非原装电池外壳(10节)

图2 将原装电池盒用螺丝打孔固定

图3 螺帽固定

图4 锂电池4节16.8V带保护板,有节电池换了个外皮

图5 采用并联方式增加8节18650电池

图6

图7

图8

图9 为了美观标签没有撕掉

图10
虽然比原装电池长、重了些,但是在不更换电钻的情况下增加了续航,还是值得!收工......

网友:
我也刚diy一个10节电池

网友:
重量加倍,续航加倍……

网友:
这个直接
不介意的话,真的不错,实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改为可插拔更换的更好,但体积会更大一点

网友:
这样改装,实用,能力超强!

网友:
电池是自己焊的?

网友:
这个改装的好,

网友:
动手能力强,实用。

网友:
只是为了提高续航的话,直接做多两个电池轮流使用不好吗?拿在手上也轻便一些

网友:
买了5把12V电钻,到手后都把电池换了。

网友:
这个不行吧.电池都没匹配,

网友:
可以加个DC口,在有市电供电条件下用直流电源供电不是更好。改起来也简单

楼主:
手上没有电池点焊设备,纯手工焊接

网友:
我小白,问一下大家,原来的充电板能撑住吗?充电板不用换大电流的?

网友:
我小白一个,问一下大家,原来的充电板不用换大电流的吗?电机能撑住吗?

网友A:
原电池是4串的,下面用的电池盒是5串的。不知道楼主具体怎么操作的。

网友B:
老式的用镍铬电池的电池坏了咋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电池是4串的,下面用的电池盒是5串的。不知道楼主具体怎么操作的。

是2并4串的,8节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的用镍铬电池的电池坏了咋换呢

老式的镍铬电池电压是每节1.2V,18650锂电池电压是每节3.6V,三节镍铬电池换一节18650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