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某宁易购 9元买的 随身WiFi拆机 刷机openwrt失败了

楼主(2023-03-09):
先上几张图吧,拆开来的,按照之前发帖的大神进入9008都正常,刷机也正常就是modem错误,求大神指教

板子型号是:FY_UZ801_V3.0

一开始买来,先是联系客服激活,送了3天10G的流量,之后想着能不能插自己的卡,切卡密码是:admin8888(注意是4个8,群里好像有个是5个8)

结果发现一插自己的卡就每隔1分钟左右重启

用的某wifi助手,替换build.prop这个文件就解决了

之后开始用miko备份、高通备份都成功(防止出现变砖)

但是在ARDC里面用magisk备份qcn和root的时候一直失败,每次选好文件后,就关闭窗口

接着放弃备份qcn,放弃root,直接开始刷机,我刷的是苏苏小亮亮openwrt 刷了两个UZ801刷机包(UZ801、UZ801_烨霖),刷机都正常

但是刷完机,在接口里面,就出现错误,提示:modem 正在拆卸调制解调器载体 (如上面的图)

用了备份文件替换下面的也不行,求大神指教

fastboot flash fsc fsc.bin
fastboot flash fsg fsg.bin
fastboot flash modemst1 modemst1.bin
fastboot flash modemst2 modemst2.bin

网友A:
买了同款,请问只切换自己的卡,怎么替换文件呢?

网友:
同求,请问替换文件build.prop在哪里

网友B:
高通备份出来里面有一个64M的bin文件,我的文件名是:NON-HLOS.bin,用7ZIP解压它,把解压出来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用WinSCP传到OPENWRT的\lib\firmware文件夹下,这个文件夹下默认的文件可以创建一个backup文件夹放进去。
放好后断电重启设备,然后用Putty SSH登录后执行以下命令:mmcli -m 0 -e,就可以用内置的eSIM卡了
参考资料:https://blog.csdn.net/qq_31539875/article/details/127815923

补充一下,如果需要切换到外置卡槽,按顺序输入以下命令:
mmcli -m 0 -d # 禁用modem
mmcli -m 0 --set-primary-sim-slot 0 # 切换到SIM卡槽1,如果要改回去就最后的0改成1
mmcli -m 0 -d # 启用modem
mmcli -i 0 # 查看SIM卡槽0状态,如果有ACTIVE就切换成功了

昨晚忘了补充一个:还得进去填写下APN,移动是cmnet,电信和联通我没用过所以不知道,可以打10000或10010转人工客服问下

----------------------------------------------------------------------------------------------------

我的刷完之后跑起来感觉不是很稳定,速度也很慢(可能我在单位用AP+AC,在家用AC3000路由器用惯了,这种802.11bgn的确实慢),而且时不时会断流重启,请问楼主的也会吗?
我在/tmp/下写了个死循环的shell文件,跑起来没一会就死机重启,不知道是不是CPU过热了,我看屏蔽盖下的CPU是没有导热硅脂到屏蔽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同款,请问只切换自己的卡,怎么替换文件呢?

只切换自己的卡,只需要进后台,里面有个sim卡管理,把esim切换成sim就行了,密码我的是admin8888,你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通备份出来里面有一个64M的bin文件,用7ZIP解压它,把解压出来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用WinSCP传到OPENWRT的\ ...

好的,谢谢,我晚上回家试一下,AP+AC我还真不会,这个都还是看着各位大佬教程搞的

网友:
切换自己的卡会无限重启,,,如何替换呀?

网友C:
刷op后速度的怎样?听说没有安卓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op后速度的怎样?听说没有安卓好使

我刷了,还是用不了,又刷会安卓了

网友:
我的没发货先留个脚印

网友D:
我的翻车了,中兴方案而且还没sim卡接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翻车了,中兴方案而且还没sim卡接口

怎么看什么方案的?

网友:
我这下的单到现在还没有发货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什么方案的?

1.拆开看芯片
2.看管理页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109873这个样子

网友:
还没有发货。。。。。。

网友:
操作起来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拆开看芯片
2.看管理页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82945&p ...

我的是黑色电路板

网友:
2.6的昨天发货了,不知道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切换自己的卡,只需要进后台,里面有个sim卡管理,把esim切换成sim就行了,密码我的是admin8888,你试 ...

9元买了同款,也是切自己卡循环重启,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