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不错,发个帖子询问下,折叠电动车龙头中间咯个螺丝老是容易松

楼主(2023-03-09):
天气不错,发个帖子询问下,折叠电动车龙头中间咯个螺丝老是容易松,
该怎么处理为好哇

网友A:
打点螺丝胶,单边抹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点螺丝胶,单边抹一点点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样干的,我的也是松,

网友:
用防松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点螺丝胶,单边抹一点点就可以了

螺丝原本就很松,很难紧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的螺丝把下面的一层给锁住,一般一个月左右龙头就有很明显的间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原本就很松,很难紧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的螺丝把下面的一层给锁住,一般一个月左右龙 ...

折叠车嘛!螺丝一直要拧的,稍微涂一点螺丝胶后就会产生阻力防松一流,但不能多,一多老虎钳都掐不动!

网友:
螺纹紧固剂

网友:
备双螺母或者防松螺丝

网友:
换尼龙芯的螺母试试,或者打螺丝胶

网友:
再不就搞点麻线塞螺丝扣上

网友:
龙头位置的螺杆、螺帽受到车头晃动的影响,很容易退出来,用上双螺母+防退钢垫,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是比较大些的螺丝容易松动我一般是先绕上水管用的那种生塑带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