烯王充电宝的电池极限

楼主(2023-03-09):
一共买了好几个烯王,开始不知道这玩意里面的铁锂电池是3.2v的,烧了一个,后来又买了一个16v一个20v,但电池基本上不够用。最近买了四个大电池--3.2v 50ah的单体大电池。但是,串联以后,电路板根本不工作,显示屏字是一闪一闪的,不能充电,也不能放电,能解惑一下么?

网友A:
按道理应该不会啊,难道它还有电池大小检测?
仔细检查一下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应该不会啊,难道它还有电池大小检测?
仔细检查一下接线?

用表打了,电池串联电压12.5。但板子不工作,充电也不行,放电也不行,就显示屏00%闪烁

网友:
我表示,没有遇见过!可能坏了!
我就换的2并4串32650,12v10A的电瓶,可以正常充放电,只是容量显示不准确